[应用方案] 18个经典程序

楼主(2025-03-19):
1、
/*输出9*9口诀。共9行9列,i控制行,j控制列。*/
#include "stdio.h"
main()
printf("\n");
/*每一行后换行*/
}
}
2、
/*古典问题:有一对兔子,从出生后第3个月起每个月都生一对兔子,小兔子长到第三个月后每个月又生一对兔子,假如兔子都不死,问每个月的兔子总数为多少?
兔子的规律为数列1,1,2,3,5,8,13,21....*/
main() {
long f1,f2;
int i;
f1=f2=1;
for (i=1;i {
printf("%12ld %12ld",f1,f2);
if(i%2==0) printf("\n");
/*控制输出,每行四个*/
f1=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f2=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
}
3、
/*判断101-200之间有多少个素数,并输出所有素数及素数的个数。
程序分析:判断素数的方法:用一个数分别去除2到sqrt(这个数),如果能被整除,
则表明此数不是素数,反之是素数。*/
#include "math.h"
main() {
int m,i,k,h=0,leap=1;
printf("\n");
for (m=101;m {
k=sqrt(m+1);
for (i=2;i
if(m%i==0)
if(leap)
/*内循环结束后,leap依然为1,则m是素数*/
leap=1;
}
printf("\nThe total is %d",h);
}
4、
/*一个数如果恰好等于它的因子之和,这个数就称为“完数”。例如6=1+2+3.编程
找出1000以内的所有完数。*/
main() {
static int k[10];
int i,j,n,s;
for (j=2;j {
n=-1;
s=j;
for (i=1;i
}
if(s==0)
}
}
5、
/*下面程序的功能是将一个4×4的数组进行逆时针旋转90度后输出,要求原始数组的数据随机输入,新数组以4行4列的方式输出,
请在空白处完善程序。*/
main() {
int a[4][4],b[4][4],i,j;
/*a存放原始数组数据,b存放旋转后数组数据*/
printf("input 16 numbers: ");
/*输入一组数据存放到数组a中,然后旋转存放到b数组中*/
for (i=0;i
for (j=0;j {
scanf("%d",&a[i][j]);
b[3-j][i]=a[i][j];
}
printf("array b:\n");
for (i=0;i {
for (j=0;j
printf("%6d",b[i][j]);
printf("\n");
}
}
6、
/*编程打印直角杨辉三角形*/
main()
for (i=2;i
for (j=1;j
a[i][j]=a[i-1][j]+a[i-1][j-1];
for (i=0;i
}
7、
/*通过键盘输入3名学生4门课程的成绩,
分别求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和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要求所有成绩均放入一个4行5列的数组中,输入时同一人数据间用空格,不同人用回车
其中最后一列和最后一行分别放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及班级总平均分。*/
#include
#include
main() {
float a[4][5],sum1,sum2;
int i,j;
for (i=0;i
for (j=0;j
scanf("%f",&a[i][j]);
for (i=0;i {
sum1=0;
for (j=0;j
sum1+=a[i][j];
a[i][4]=sum1/4;
}
for (j=0;j {
sum2=0;
for (i=0;i
sum2+=a[i][j];
a[3][j]=sum2/3;
}
for (i=0;i {
for (j=0;j
printf("%6.2f",a[i][j]);
printf("\n");
}
}
8、
/*完善程序,实现将输入的字符串反序输出,
如输入windows 输出swodniw。*/
#include
main() {
char c[200],c1;
int i,j,k;
printf("Enter a string: ");
scanf("%s",c);
k=strlen(c);
for (i=0,j=k-1;i {
c1=c[i];c[i]=c[j];c[j]=c1;
}
printf("%s\n",c);
}
指针法:
void invert(char *s)
}
main() {
FILE *fp;
char str[200],*p,i,j;
if((fp=fopen("p9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 file\n");
exit(0);
}
printf("input str:\n");
gets(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s”,str);
invert(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n%s”,str);
fclose(fp);
}
9、
/*下面程序的功能是从字符数组s中删除存放在c中的字符。*/
#include
main() {
char s[80],c;
int j,k;
printf("\nEnter a string: ");
gets(s);
printf("\nEnter a character: ");
c=getchar( );
for (j=k=0;s[j]!= '\0';j++)
if(s[j]!=c)
s[k++]=s[j];
s[k]= '\0';
printf("\n%s",s);
}
10、
/*编写一个void sort(int *x,int n)实现将x数组中的n个数据从大到小
排序。n及数组元素在主函数中输入。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9_1.out中*/
#include
void sort(int *x,int n) {
int i,j,k,t;
for (i=0;i {
k=i;
for (j=i+1;j
if(x[j]>x[k]) k=j;
if(k!=i) {
t=x[i];
x[i]=x[k];
x[k]=t;
}
}
}
void main()
system("pause");
fclose(fp);
}
11、已知数组a中的元素已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以下程序的功能是将输入的一个数插入数组a中,插入后,数组a中的元素仍然由小到大顺序排列*/
main() {
int a[10]=;
/*a[0]为工作单元,从a[1]开始存放数据*/
int x , i, j=6;
/*j为元素个数*/
printf("Enter a number: ");
scanf("%d",&x);
a[0]=x;
i=j;
/*从最后一个单元开始*/
while(a[i]>x) {
a[i+1]=a[i]; i--;
}
/*将比x大的数往后移动一个位置*/
a[++i]=x;
j++;
/*插入x后元素总个数增加*/
for (i=1;i
printf("\n");
}
12、
/*编写函数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实现将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所有字符c1用c2替换,字符串、字符c1和c2均在主函数中输入,将原始字符串和替换后的字符串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10_2.out中*/
#include
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 {
while(*s!='\0') {
if (*s==c1)
*s=c2;
s++;
}
}
main() {
FILE *fp;
char str[100],a,b;
if((fp=fopen("p10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 file\n");
exit(0);
}
printf("Enter a string:\n");
gets(str);
printf("Enter a&&b:\n");
scanf("%c,%c",&a,&b);
printf("%s\n",str);
fprintf(fp,"%s\n",str);
replace(str,a,b);
printf("The new string is----%s\n",str);
fprintf(fp,"The new string is----%s\n",str);
fclose(fp);
}
13、
/*在一个字串s1中查找一子串s2,若存在则返回子串在主串中的起始位置
,不存在则返回-1。*/
main()
int search(char s1[],char s2[])
return -1;
}
14、
/*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char *name;
char sex;
int age;
}
stu[5]= {
,,,,
}
;
main()
15、
/*建立一个有三个结点的简单链表:*/
#define NULL 0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char *name;
int age ;
struct student *next;
}
;
void main() {
struct student a,b,c,*head,*p;
a.num=1001; a.name="lihua"; a.age=18;
/* 对结点成员进行赋值 */
b.num=1002; b.name="liuxing"; b.age=19;
c.num=1003; c.name="huangke"; c.age=18;
head=&a;
/* 建立链表,a为头结点 */
a.next=&b;
b.next=&c;
c.next=NULL;
p=head;
/* 输出链表 */
do {
printf("%5d,%s,%3d\n",p->num,p->name,p->age);
p=p->next;
}
while(p!=NULL);
}
16、
/*输入一个字符串,判断其是否为回文。回文字符串是指从左到右读和从右到左读完全相同的字符串。*/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ain() {
char s[100];
int i,j,n;
printf("输入字符串:\n");
gets(s);
n=strlen(s);
for (i=0,j=n-1;i
if(s[i]!=s[j]) break;
if(i>=j) printf("是回文串\n"); else printf("不是回文串\n");
}
17、
/*冒泡排序,从小到大,排序后结果输出到屏幕及文件myf2.out*/
#include
void fun(int a[],int n)
}
main()
,n=10,i;
FILE *f;
if((f=fopen("myf2.out","w"))==NULL)
printf("open file myf2.out failed!\n");
fun(a,10);
for (i=0;i
fclose(f);
}
18、编写函数countpi,利用公式
计算π的近似值,当某一项的值小于10-5时,认为达到精度要求,请完善函数。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7_3.out中。
#include
double countpi(double eps)
/*eps为允许误差*/ {
int m=1;
double temp=1.0,s=0;
while(temp>=eps) {
s+=temp;
temp=temp*m/(2*m+1);
m++;
}
return(2*s);
}
main()
pi= countpi(eps);
printf("pi=%lf\n",pi);
fprintf(fp,"pi=%lf\n",pi);
fclose(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