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字符串的另类用法

楼主(2025-03-19):
讲这个例子前,咱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程序:

字符串数组实现数字转字母: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int num = 15 ;

//26个字母

const char str[] = "abcdefghijklmnopqlstuvwxyz" ;

//这个做法是将num这个十进制数通过取模转换为字母并输出,从程序看,即可知道是输出p

char a = str[num%26] ;

printf("a=%c\n",a);

return 0 ;

}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写,用指针的形式来表示: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int num = 15 ;

char a = str[num%26] ;

printf("a=%c\n",a);

return 0 ;

}

同样的,结果也是和上面是一样的,我们再对这种写法进行简化,如果初学者的基础不扎实,也许一看就懵了。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int num = 15 ;

printf("a=%c\n",a);

return 0 ;

}

其实不用惊讶,这样的写法和前面两种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将str替换成了一串字符串。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做法,所以在写进制转换的时候,可以使用这样的技巧来实现,当然,作为开发者,写出可读性高的代码来说,我并不推崇这样的写法。

既然可以向上面这么写,那也就可以向下面这么写,输出的结果是4个3。

#include

int main(void)

{

putchar(p[3]);

//换行

putchar('\n');

putchar(*(p + 3));

putchar('\n');

putchar('\n');

putchar('\n');

return 0 ;

}

网友A:
字符串拼写错误导致逻辑错误

网友B:
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和注释。

网友C:
代码中使用了未定义的字符串数组 str,这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D:
建议优先命名常量或数组。

网友E:
代码中直接使用 printf("a=%c\n",a);,但变量 a 未定义,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F:
保数组索引不越界。

网友G:
字符串字面量是存储在程序的数据段中的只读数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H:
未声明或定义,直接使用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I:
同样使用了未定义的字符串数组 str,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J:
字符串字面量是只读的,不要尝试修改。

网友K:
printf中使用字符串字面量时,确保格式字符串与后面的参数匹配。

网友L:
字符串常量的作用域与生命周期

网友M:
这个例子展示了字符串在编程中的巧妙应用,通过数组索引直接访问字符,确实是一种简洁的方法

楼主:
必须确保索引值在 0 到 字符串长度-1 范围内。若索引越界(如负数或过大),会访问非法内存,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污染。

网友N:
使用变量和注释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O:
所有变量需先定义后使用。

网友I:
缺少字符串定义和索引逻辑,使得代码无法正确输出。

网友P:
检查索引计算的结果在字符串的有效范围内。

网友Q:
避免过度简化的代码,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

网友R:
如果想要输出多个相同的字符,可以使用循环或者直接在printf中指定重复次数。

网友S:
用宏或 const 替代硬编码数字,提高可读性。

网友E:
虽然简化的代码可以工作,但可能会牺牲可读性。 always 避免过度简化,以确保代码易于理解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