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函数返回值解析

楼主(2025-03-20):
程序一:

int main()

{

int *p;

int i;

int*fun(void);

p=fun();

for(i=0;i

{

printf("%d\n",*p);

p++;

}

return 0;

};

int* fun(void)

{

static int str[]=;

int*q=str;

return q;

}

//不能正确返回

虽然str是在动态变量区,而该动态变量是局部的,函数结束时不保留的。

程序二:

int main()

{

char *p;

char*fun(void);

p=fun();

printf("%s\n",p);

return 0;

};

char * fun(void)

{

char *str="hello";

return str;

}

//可以正确返回

但是,字符串"hello"不是变量,而是一个常量,编译程序在处理这种常量时,通常把它放在了常量区中。而常量区则是始终存在的。

后一个例子中函数fun的返回值就是一个指向这种常量区的指针。

函数返回指针,要使主程序可以使用这个指针来访问有意义的数据,关键就是要保证在使用这个指针值的时候,该指针所指向的地方的数据仍然有意义。

还有,如果指针是指向函数的指针,那么这个指针就是指向程序代码区的。这也是一种应用的情况。

另外,如果明白了它的原理,程序员还可以发明出一些其他灵活的使用方法,当然,那都属于“怪”方法,一般不提倡的。

程序三:

int main()

{

int a,b;

int max;

int fun (int a,int b);

scanf("%d%d",&a,&b);

max=fun (a,b);

printf("\n%d\n",max);

return 0;

};

//http://www.bianceng.cnint fun(int a,int b)

{

int max;

if(a>b)

max=a;

else

max=b;

return max;

}

//可以正确返回

程序三:

这个例子中,返回的不是变量max的地址,返回的是它的值。

return后面的东西,看做一个表达式,返回的是这个表达式的值。

例如,入口如果a是3,b是5,则此时(执行return语句时)max里面存的是5。而return语句的功能就是把max里面的5取出来,放到“返回值寄存器”中。

主程序是从“返回值寄存器”得到这个5的(此时max变量已经不存在了)。

你前面的第二个例子中,同样,指针变量str在函数结束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return语句中,把指针变量str里面的值(等于字符串"hello"存放处的地址)送到“返回值寄存器”中了。

动态变量str不存在了,但常量区中的字符串"hello"还存在。主程序根据返回的地址就可以找到该字符串。

程序四:

int main()

{

char *p;

char *fun(void);

p=fun();

printf("%x\n",p);

printf("%s\n",p);

return 0;

}

char* fun(void)

{

//    char str[]={'a','b','c','d','e','f','\0'};

char str[]="hello";

printf("%x\n",str);

return str;

}

//不能正确返回

char str[]="hello"; 是在动态变量区中开辟了可以容纳6个字符的数组,数组名叫str。同时将字符串"hello"(原存放于常数空间)拷贝到这个数组空间中去作为数组的初始化值。

此时若执行return str; 其中的str是数组名。C语言规定,表达式中如果是数组名,则该表达式的值就等于这个数组的地址。所以返回的是这个数组的地址,请注意:并不是字符串常量"hello"的地址!而函数结束时,虽然常数空间并不破坏,但这个数组空间是破坏了的,而你返回的却不是常数空间里的地址而正是已经破坏了的数组的地址。

而char *str="hello"; 是在动态变量区中开辟了一个可以存放一个指针值的变量,名叫str。同时将原存放于常数空间的字符串"hello"的地址赋给这个指针变量作为初始值。

此时若执行return str; 其中的str是指针变量名。C语言规定,表达式中如果是变量名,则该表达式的值就等于这个变量的值(指针变量的值就是地址)。所以返回的是变量str的值,而变量str的值就等于字符串常量"hello"的地址。而函数结束时,变量str破坏了的,但常数空间中的字符串并不破坏。主程序根据返回的地址就可以找到该字符串。

【总结】

常规程序中,函数返回的指针通常应该是:

(1)指向静态(static)变量;

(2)指向专门申请分配的(如用malloc)空间;

(3)指向常量区(如指向字符串"hello");

(4)指向全局变量;

(5)指向程序代码区(如指向函数的指针)。

除这5项以外,其它怪技巧不提倡。

函数内的变量,没有关键字static修饰的变量的生命周期只在本函数内,函数结束后变量自动销毁。当返回为指针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函数结束后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依然存在,但是该地址可以被其他程序修改,里面的内容就不确定了,有可能后面的操作会继续用到这块地址,有可能不会用到,所以会出现时对时错的情况,如果需要返回一个指针而又不出错的话只能调用内存申请函数

返回结构体:

#include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int c;

}str;

str change(str s)

{

s.a += 1;

s.b += 1;

s.c += 1;

return s;

}

int main(void)

{

str s1, s2;

s1.a = 1;

s1.b = 1;

s1.c = 1;

s2 = change(s1);

printf("s1.a = %d\ts1.b = %d\ts1.c = %d\n",s1.a, s1.b, s1.c);

printf("s2.a = %d\ts2.b = %d\ts2.c = %d\n",s2.a, s2.b, s2.c);

return 0;

}

//可以返回

网友A:
返回值类型必须与函数声明的返回类型一致,否则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返回指向静态变量、全局变量或动态分配的内存的指针

网友C:
明确返回值类型

网友D:
使用静态局部变量或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E:
这个编辑格式看起来有点累

网友F:
使用指针或引用参数来返回多个值。

网友G:
当函数返回指针或引用时,应确保指针或引用指向的数据在函数结束后仍然有效

网友H:
局部变量在函数返回后可能不再有效,返回其地址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I:
使用结构体或类返回多个值

网友J:
避免返回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或引用,防止未定义行为

网友K:
避免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

网友L: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函数返回值的几种情况,特别是指针返回值的注意事项。学习了!

网友M:
使用异常处理机制

网友N:
返回指针时要注意内存管理,避免出现悬空指针或内存泄漏的问题。

网友O:
函数声明的返回值类型与接收返回值的变量类型一致,避免类型不匹配导致的未定义行为。

网友H:
在使用函数返回值之前,应对其进行验证,确保返回值符合预期,避免因错误的返回值导致程序异常

网友P:
避免返回指向静态变量的指针

网友Q:
如果函数声明为返回 int 类型,那么在函数体中应使用 return 语句返回一个整数值

网友R:
避免返回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或引用

网友S:
如果函数返回的是动态分配的内存指针,需要确保在不再需要时释放内存,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T:
对于可能返回错误码的函数,需要检查返回值是否表示错误,并进行相应的错误处理。

网友U:
如果函数可能返回错误码或特殊值表示失败,调用者应检查这些值并相应处理。

网友V:
当函数返回值类型与期望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可能需要进行类型转换。但这种转换可能会带来数据丢失或精度下降的问题。

网友W:
避免返回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或引用,因为局部变量在函数返回后会被销毁,导致悬空指针或引用

网友X:
对于可能返回空值或异常的函数,应妥善处理这些情况,防止程序崩溃或产生不可预期的行为

网友Y:
返回基类指针或智能指针

网友C:
通过参数传递输出缓冲区,避免栈拷贝

网友V:
如果函数返回类型为void,则不应返回任何值。

网友Z:
如果函数可能抛出异常,确保返回值在异常情况下是安全的。

网友AA:
值返回通常确保线程安全,而引用返回需要使用互斥量等同步机制,防止并发访问和数据不一致

网友AB:
查阅函数的文档和注释,了解返回值的含义和可能的取值范围,以便正确解析返回值。

网友AC:
在多线程环境中,函数返回值需要考虑线程安全

网友AD:
处理空值和异常情况

网友AE:
函数返回值的类型应该与函数声明中的返回类型一致。

网友AF:
了解函数的预期行为和返回值。

网友AG:
在C语言中,如果函数声明为int func(int a, int b),那么它的返回值应该是整数类型。如果返回类型是自定义的复杂数据类型(如结构体、类等),需要理解该类型的定义和成员构成。

网友AH(2025-05-10):
静态局部变量在编译时分配,动态分配在运行时。静态变量存储时间长,动态变量更灵活,但需手动释放。

网友AI:
在单片机编程中,可以使用结构体来封装多个返回值。定义一个结构体,包含所有需要返回的变量,然后将其作为函数返回类型

网友AJ:
返回指针或引用时,保证数据生存期至少到函数外。

网友AK:
指针或引用指向局部变量,变量消失后指针或引用指向无效内存,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

网友AL:
使用局部变量时,直接使用变量名,不要通过指针操作,这样可以避免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

网友AM:
返回值类型要和变量类型对得上

网友AN:
用完指针后,记得用`free()`释放内存,防止内存泄露。

网友AO:
给指针赋值时,确保指向有效内存,释放不再使用内存,防止资源浪费。

网友AP:
静态变量在程序结束时消失,返回其指针可能导致访问无效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