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建立MDK工程

楼主(2025-03-12):
代码语言:javascript
文件夹内添加.c文件夹内添加ARM\startup_M051SeriesC文件User文件内添加:工程文件内的main.c文件
然后保存
工程编译配置设置编译文件路径(按图片添加以下三个路径)

需要填写这个,不填写编译会有错误(--entry Reset_Handler)

需要选择仿真NU-Link,根据自己的仿真器版本选择。

下载完成之后,复位,并且运行,调试起来比较方便。

可以编译输出HEX文件,后期离线下载有用,调试过程可以不选。

完成完成之后,找一个示例,把main.c代码拷贝过来,然后编译,如果编译不出错,说明工程建立的没有问题了,可以按自己需求去开发自己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A:
只需要一个启动文件就可以吗

网友B(2025-08-28):
打开 MDK,新建工程选芯片型号,添加启动文件与库文件,配置目标选项(时钟、输出等),编写代码后编译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