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34063电路图为什么要这么控制。

楼主(2025-03-11):
34063的Ipk脚用这种方法控制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USB_C0应该是一个控制口,拉高拉低会怎么影响电路?

网友A:
看芯片手册,7脚的功能是限流。
接开关这么用,估计要么是控制输出电流的最大值,要么是当EN开关用。
要实测才能知道芯片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手册,7脚的功能是限流。
接开关这么用,估计要么是控制输出电流的最大值,要么是当EN开关用。
要实 ...

控制输出电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芯片烧坏吗?当EN开关用的原理能讲讲吗?

网友A:
你得自己实践一下,确定芯片是怎么响应。
开关打开后,是完全没输出了,还是最大电流变了。

网友B:
R104 0R不应存在吧,先忽视。

应该是起关断作用,IPk引脚是设定峰值电流的,按图中的接法和参数,电流限制值到零以下了,即使电流降为零,仍不能开通。
振荡器直接停振,输出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自己实践一下,确定芯片是怎么响应。
开关打开后,是完全没输出了,还是最大电流变了。

把USB_C0设置为高电平,USB输出没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4 0R不应存在吧,先忽视。

应该是起关断作用,IPk引脚是设定峰值电流的,按图中的接法和参数,电流限制 ...

你这里说的电流限制值到0以下了我不能理解,就算Q100导通了。不是还有个R103吗?为啥流进Ipk的电流就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4 0R不应存在吧,先忽视。

应该是起关断作用,IPk引脚是设定峰值电流的,按图中的接法和参数,电流限制 ...

高手能不能再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4 0R不应存在吧,先忽视。

应该是起关断作用,IPk引脚是设定峰值电流的,按图中的接法和参数,电流限制 ...

高手你好,我又发了个电路图,能帮忙分析一下吗?应该是用来检测电流的。

网友C:
多此一举的

网友D:
电流限制值到零以下可能是因为电路设计有问题,需要重新检查

网友E:
通过控制Ipk脚,可以有效地调节输出电流,避免过载,从而保护电路不受损害。

网友F(2025-04-22):
34063的Ipk脚控制主要是为了限制输出电流,防止负载过大导致电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