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中如何优化代码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楼主(2025-03-12):
C语言中如何优化代码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有哪些你熟知的方法,分享出来。

网友A:
在循环中,尽量减少循环体内的操作

特别是双重循环的时候,条件一定要看好是放在循环体内合适还是循环体外合适

网友B:
指针使用,合理使用指针可以提高数据访问效率,避免大量数据的拷贝。例如,在函数参数传递中

是的,这一点很有用,特别是项目比较大,传一个对象就把堆栈搞崩了,哈哈

网友C:
程序优化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代码优化还是开启优化选项呢,代码优化有点难,有时候可能要动逻辑

网友D:
程序优化等级还是成效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