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DK中调用图片点阵数据LCD白屏

楼主(2025-03-11):
点阵是用touchGFX生成的一张240*240图片的点阵,在官方BSP例程中调用时,白屏

请教stm32l562DK的图片点阵要用什么软件生成?

楼主:
没搞明白图片是什么格式,白屏一直白屏

网友A(2025-04-11):
TouchGFX Designer(官方推荐)可直接生成 C 数组 或 二进制文件(支持 RGB565ARGB8888 等格式)

网友B:
Image2LCD需要自定义点阵格式(如灰度、位图)或脱离 TouchGFX 使用

网友C:
GIMP/Photoshop + 自定义脚本用 GIMP 导出图片为 BMP PNG。使用 Python 脚本 转换为 C 数组

网友D:
STM32L562DK LTDC 通常支持 RGB565 ARGB8888,需确保生成的图片格式与 LTDC_LayerCfgTypeDef 配置一致

网友E:
图片数组应存储在 Flash SDRAM(而非默认的 DTCM,可能容量不足)

网友F:
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 LTDC 初始化代码,确认时序参数,如时序参数(HSYNCVSYNCHBPVBP 等)与 LCD 规格书一致

网友G:
建议看看LTDC RGB 数据线、时钟(LCD_CLK)、DE(数据使能) 与 LCD 屏连接正确。测量 LCD 供电电压(通常需 3.3V 5V

网友H:
一般调试先显示纯色(如全红)测试 LTDC 是否正常工作,再加载图片数据。你看看你试试配置别的颜色试试呢

网友I:
白屏排查,检查数据格式、存储地址、LTDC 配置、硬件连接

网友J:
你这个用的是啥屏幕啊?如果是RGB屏,你要配置好时序,要是SPI这种你驱动弄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