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inistm32f103rbt6开发版在stm32cubeide中,它识别为nucleo

楼主(2025-03-12):
正在使用ministm32f103rbt6开发版。在stm32cubeide中,它识别为nucleo,以此以生成项目。

我应该选择哪个示例工程?请指教如何在stm32cubeide上使用这个芯片的can通信控制器,如何配置库文件?

网友A(2025-04-13):
一般就按照你开发板的型号来弄呗

网友B:
STM32CubeIDE中使用 MiniSTM32F103RBT6 开发板(核心为 STM32F103RBT6)配置 CAN通信时,需注意开发板与 Nucleo 的差异,并正确配置库文件和硬件

网友C:
MCU/MPU Selector 中输入 STM32F103RB,选择正确的型号(非 Nucleo

网友D:
Nucleo 板的引脚和外设配置可能与 MiniSTM32F103RBT6 不同。选择 Empty Project(空工程),手动配置 CAN

网友E:
可以用调试器的,比如CAN 分析仪(如 USB-CAN 适配器):监控总线数据。或者逻辑分析仪:检查 CAN_TX/CAN_RX 引脚信号

网友F:
CAN 初始化失败        时钟配置错误或引脚冲突可以检查 hcan1.Init 参数和引脚复用

网友G:
这种都行,nucleo其实就是一个芯片评估板

网友H:
我觉得配置的话最好是使用nucleo,但是你得有这个开发板才行

网友I:
其实nucleo的开发板比较简单的,外围之类的都简单,所以你用nucleo都可以

网友J:
我觉得你随意,选择哪个工程示例其实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