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X_RCR重载计数初值设置出错

楼主(2025-03-12):
TI, mx, rc, ui, IO
在用(TIMX_RCR)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当启用OPM设置,在重载计数初值设置中输入一个16位的值时,就出问题了。
我认为将LL_TIM_InitTypeDef结构题中声明的uint8_t RepetitionCounter定义为uint16_t才是是正确的。但是重新定义后回引其更多的错误。

网友A:
检查RCR值的范围,在设置RCR值时,输入的值不超过255。

网友B:
如果发现固件库存在问题,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C:
你将将LL_TIM_InitTypeDef结构题中声明的uint8_t RepetitionCounter定义为uint16_t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寄存器的有效位才8位,高8位是无效的保留位。 赋值超过255就肯定出问题。

网友D:
固件库版本与GD32F105RB的硬件不兼容。

网友E(2025-04-11):
在使用 STM32 定时器的重复计数器(TIMx_RCR) 时,如果遇到 启用单脉冲模式(OPM) 并设置16位重载值的问题,确实可能与LL_TIM_InitTypeDef结构体中 RepetitionCounter 的数据类型定义有关

网友F:
在标准库(如 HAL/LL)中,LL_TIM_InitTypeDef RepetitionCounter 通常定义为 uint8_t8 位),但某些 STM32 定时器(如高级定时器 TIM1/TIM8)的 TIMx_RCR 寄存器实际上是 16 位(如 STM32G4 系列)

网友G:
当试图写入超过 2550xFF)的值时,由于数据类型截断,实际写入的值会错误

网友H:
OPM 模式(TIM_CR1.OPM=1)下,定时器在 发生 UEV 事件后自动停止

网友I:
RCR 配置错误(如写入不完整的高 8 位),可能导致计数异常或无法触发更新事件

网友J:
如果必须使用 LL 库,可临时修改 stm32g4xx_ll_tim.h 中的定义(需备份原文件)

网友K:
修改库文件可能导致其他依赖此结构体的函数出错(如 LL_TIM_Init())。需重新编译整个工程,且升级库时需重复修改

网友L:
需确认 LL_TIM_SetRepetitionCounter() 是否支持 16 位操作(部分库可能仅处理低 8 位)

网友M:
在调试模式下,查看 TIM1->RCR 的值是否与预期一致。若值为 0x34(仅低 8 位生效),则确认库函数存在截断

网友N:
优先直接操作 TIMx_RCR 寄存器,避免库函数限制。慎改库文件,除非能确保兼容性。验证 OPM RCR 的协同工作:通过调试器检查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