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代码编译失败,没有一点眉目

楼主(2025-03-12):
代码编译失败,没有一点眉目

16:12:11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test ****  make all
C:\Program: C:\Program: Permission deniedmake: *** [Src/bldc.o] Error 126
"make all"  以退出代码 2 终止,编译失败

头痛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IDE

网友B:
文件无读写权限?

网友C:
禁用杀毒软件

网友D:
检查路径问题是否过长

网友E:
检查路径中有没有特殊字符这些可能会导致编译器解析错误。

网友F(2025-04-13):
STM32CubeIDE Keil 中遇到编译失败且错误信息模糊(如 Permission denied Error 126)时,通常与 文件权限、路径含空格、工具链配置或项目文件损坏有关

网友G:
可能是你的路径 C:\Program Files 中的空格导致解析错误

网友H:
Error 126通常是权限不足或命令无法执行

网友I:
一般来说,如果工具链路径含空格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J:
防病毒软件/系统权限阻止访问编译工具

网友K:
项目文件损坏或配置错误

网友L:
卸载现有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通过控制面板)。重新安装到简单路径(如 C:\Arm_Toolchain),避免空格和特殊字符

网友M:
右键 STM32CubeIDE 快捷方式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排除权限限制

网友N:
临时关闭 Windows Defender 或第三方杀毒软件,重新编译测试

网友O:
一定要保证项目路径不含 中文、空格或特殊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