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个TIM的callback问题

楼主:
AC, TI, ck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今天在开发SPI的时候因为需要固定频率定时发送数据,用了一个TIM2做定时器,把对应的参数写在了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里
在编译的时候发现,系统已经有一个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了

TIM17对应的CUBEMX里是灰色的,经过一番查找,是sys里用到了TIM17取代作为systick

但是相同的,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被占用,没法正常使用,换用别的TIM定时器也是一样的效果,工程要求不能用自带的SYSTICK
尝试过在这个函数里加标志位,但是无济于事,两个TIM调用的是同一个函数,非常混乱。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这个的办法?

网友A(2025-03-12):
HAL库的回调函数是可以重定义的吧

网友B(点评):
是一个WEAK函数,目前看来是只能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