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2和STM32通信问题咨询

楼主(2025-03-12):
请问大家一下,由于当前NUC972的PWM输出数量不足,想用单片机扩展一下PWM输出口,来驱动更多路的电机。于是在2者之间通过Uart接口进行直连,是不是只有这样就可以了?复位部分的话,需要跟nuc972的同步吗?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要考虑滞后性,还要考虑保护措施,比如NUC972挂了怎么办,stm32挂了怎么办,感觉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一步到位,stm32高端点的系列pwm的数量足够了,或者arm+fpga的方式外扩pwm

楼主:

嗯嗯,但是当前的NUC972已经调试好了通信模组,这个PWM扩展口是后来新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