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3.运行STM32N6 第一个FSBL工程

楼主(2025-03-12):
STM32N6 是 ST 第一颗带 NPU 的 MCU 芯片,内部只有一小块 ROM 用于第一阶段的 Boot, 必须使用外部 Flash 存储用户代码或通过 USB/U(S)ART 串口启动。下图是 STM32N6 DK 板,其中 BOOT1 引脚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启动模式,dev boot 和 Flash boot/Serial boot 模式:

Flash boot(Boot1 = 0, Boot0 = 0)意味着上电后,BootROM 程序(固化在片内 ROM 的一小段启动程序)会尝试从外部 Flash 启动,应用程序需要下载到外部 Flash,如果没有应用则无法启动。Dev boot 意味着上电后,BootROM 程序尝试从内部 Ram 中启动。本次测试我们就基于cubeidedev启动模式下内部测试。,使用cubeide打开下载的HAL库的LED翻转工程。

点击编译,顺利完成

将开发板boot模式切入到Flash boot(Boot1 = 0, Boot0 = 0),如下图所示,boot0 左边,boot1右边,复位开发板或者重新上下电。

gpio例程中对led1进行翻转,点击debug运行,可以运行到断点处

全速运行可以看到led1已经翻转了

网友A:
这官方的开发板还有支持显示屏?这显示屏显示的话,刷新率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