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放大电路multisim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25-03-12):
这个电路打算把0-5V范围内,幅度2.5V,频率100Hz的正弦信号放大到0-100V。用运放进行误差放大再通过MOS驱动互补功率放大级。现在输出波形在下半部分有问题,红色是运放输出,蓝色是中间的MOS管输出,绿色是最终输出,请问为什么运放会周期性出现方波,导致输出失真。请大佬解惑。

楼主:
补充,运放输出的是正弦波,幅度很小,在正弦波峰值附近变成方波,运放切换为恒压区工作,负反馈失效。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双电源的运放,驱动单电源的功率放大。
确定功率输出级的静态偏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的运放,驱动单电源的功率放大。
确定功率输出级的静态偏置没有问题? ...

感谢指点!我仿真了输入0V的直流工作点,功率输出无法输出0V(一点几伏),反馈回去的电压大于输入信号0V,运放直接输出电源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的运放,驱动单电源的功率放大。
确定功率输出级的静态偏置没有问题? ...
奇怪,同样电路为啥我仿真出的探针3位置只有半波,理论上也只有半波才对,楼主为啥能把波形往上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同样电路为啥我仿真出的探针3位置只有半波,理论上也只有半波才对,楼主为啥能把波形往上移了 ...

可能原因,仿真软件的版本,元件模型的差异。

网友B:
为啥我仿真出来是这样的,我感觉我这样的才对

网友A:
楼主的信号源是带直流偏置的吧?

网友B:
只有把信号源网上抬一抬才能有楼主的结果,楼主的图和结果是不是不对应啊

网友A:
可能V1设置不同。
点击V1,里面可以设置直流偏移的。

网友A:
这样改一下,输出看上去就比较正常。

楼主:
信号源有2.5V的直流偏置,我把Q1和Q2连接的地改成了-15V,也可以正常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