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70I_EVAL_Demo_Suites中FreeRTOS_tcpudp卡死问题

楼主(2025-03-12):
配置了一个UDP单播,在任务中周期发送数据,连接网线时没问题;拔掉网线时程序运行40多秒后会卡死在下面while中
static err_t low_level_output(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pbuf *p)
{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s_tx_semaphore = NULL;
    struct pbuf *q;
    uint8_t *buffer ;
    uint16_t framelength = 0;
    ErrStatus reval = ERROR;

    SYS_ARCH_DECL_PROTECT(sr);

    if (s_tx_semaphore == NULL){
        vSemaphoreCreateBinary (s_tx_semaphore);
    }

    if (xSemaphoreTake(s_tx_semaphore, LOWLEVEL_OUTPUT_WAITING_TIME)){
        SYS_ARCH_PROTECT(sr);

[color=Red]       while((uint32_t)RESET != (dma_current_txdesc->status & ENET_TDES0_DAV)){[/color]
        }
        buffer = (uint8_t *)(enet_desc_information_get(dma_current_txdesc, TXDESC_BUFFER_1_ADDR));

        for(q = p; q != NULL; q = q->next){
            memcpy((uint8_t *)&buffer[framelength], q->payload, q->len);
            framelength = framelength + q->len;
        }

       /* transmit descriptors to give to DMA */
#ifdef SELECT_DESCRIPTORS_ENHANCED_MODE
        reval = ENET_NOCOPY_PTPFRAME_TRANSMIT_ENHANCED_MODE(framelength, NULL);
#else
        reval = ENET_NOCOPY_FRAME_TRANSMIT(framelength);
#endif /* SELECT_DESCRIPTORS_ENHANCED_MODE */

        SYS_ARCH_UNPROTECT(sr);

        /* give semaphore and exit */
        xSemaphoreGive(s_tx_semaphore);
    }

    if(SUCCESS == reval){
        return ERR_OK;
    }else{
        while(1){
        }
    }

}

楼主:
卡死在 while((uint32_t)RESET != (dma_current_txdesc->status & ENET_TDES0_DAV)中,插上网线后可恢复运行

楼主:
RE: GD32470I_EVAL_Demo_Suites中FreeRTOS_tcpudp卡死问题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网线连接是否稳定,网络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是否存在死循环、资源竞争或信号量使用不当等问题。

网友B:
检查FreeRTOS中各个任务是否存在优先级反转或任务饿死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堆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D:
中断处理问题?

网友E:
检查信号量的使用是否正确,避免在任务或中断中不当使用信号量导致卡死。
如果在定时器中断中需要使用信号量,建议使用xSemaphoreGiveFromISR()而不是xSemaphoreGive(),以避免在中断上下文中进行阻塞操作。

网友F:
溢出了吗

网友G:
更新固件和库至最新版本。

网友H: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