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修家电生意越来越差,家电维修还有前景吗?

楼主(2025-03-12):
好好研究家电

网友A:
现在的家电不容易坏。坏了不如换新的。不看好这个行业。

网友B:
只能做一下乡镇市场,超过购价的三分之一修的人就不多了。

网友C:
现在都是直接换新的了,修的太少了,再一个家电维修,口碑也不行了,容易被宰

网友D:
修家电,要像医.院一样收费。
万用表检测一次5元,示波器检测一次10元。
烙铁焊一个焊点2元,焊锡1元1厘米。。。

网友E:
修小家电来不了钱,整洗衣机、冰箱、空调好些,加一次冷媒200~300元。
空调室外机不转了,原来是启动电容坏了,买一2元的换上,人工费200元,如果要高空作业,还要收高空作业费。
滚筒洗衣机坏了,换电脑版,700+,实际是电机电刷磨损完了(串励电机),换电刷就可以的。如果是无刷电机,换驱动板。

网友F:
还得要看家用电器的价值,便宜的坏了还不如换新的,维修不合算。。。。
但是作为一门技艺还得多充电,才能跟得上技术的发展更新。。。。

网友G:
优点不会被AI取代

网友H:
大城市直接换新

网友H:
农村缺找不到人休 被迫换新

网友I:
修修补补的年代还有吗

网友J:
家电维修当消遣不错,作营生难

网友D:
如果想谋生又没什么投入,应该卖且回收二手家电+修家电+安装家电,3块都有收入,或许能混个温饱。

网友J:
家电维修相当有意义,学无止境学无止尽,做生意嘛俺从来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