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库,ADC0+DMA0单次,供参考

楼主(2025-03-12):
#每日话题#
如题,使用GD32F103RGT6,主频108M,常规ADC+DMA系列操作
uint16_t adc_buf[5]; // 每个通道对应一个数组
void adc_dma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DMA0);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IN,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PA0~PA4 ADC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16);

    adc_deinit(ADC0);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自由运行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禁止连续模式,否则会停在AD0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5);
    for (uint8_t i = 0; i < 5; i++)// 配置规则序列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i + 1, ADC_CHANNEL_0 + i,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adc_enable(ADC0);
    delay_1ms(1);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de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adc_buf);//数组名即为首地址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方向是从外设到内存
    dma_init_struct.number = 5;// 每次传输一个样本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外设地址不递增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struct);// 初始化DMA0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0,DMA_CH0);// 单次模式解决错位痛点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使能DMA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软件触发一次
}

void TIMER1_IRQHandler(void) // 每2.5mS中断一次
{
    if(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TIMER_INT_FLAG_UP)== 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 TIMER_INT_FLAG_UP);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0);// 禁能DMA,否则重启动不灵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0,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使能DMA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软件触发一次
    }
}

网友A(2025-05-07):
现在GD有没有可视化的配置底层的环境啊?

网友B:
这个例程还是不错的,用DMA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C:
其实这种还是比较简单的,跟ST的操作流程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D:
一般来说用DMA真的方便,因为使能好之后就OK,直接能不占用CPU资源就搬运数据了

网友E:
看着还行啊,效果咋样?还108M的主频,性能应该很好吧

网友F:
单次DMA是搬运完事儿之后就不再传输了吗?

网友G:
我挺喜欢GD的芯片的,主频这么高,真的不错

网友H:
其实用数据长度来控制搬运也行吧,这样不用定时器来弄了

网友I:
看着还不错,这个代码收藏了,非常感谢啊

网友J:
配置ADC为 自由模式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