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STM32实现虚拟USB,这个速度一般可以支持多少?

楼主(2025-03-12):
如果使用STM32实现虚拟USB,这个速度一般可以支持多少?

网友A:

这个没研究过,但是一般都是115200完全没问题,一般来说应该可以做到9M的速度吧,但是好像得代码优化好才行

网友B:
虚拟USB的速度主要取决于STM32的硬件性能和固件实现。一般来说,STM32F4系列可以支持全速USB(12Mbps)

网友C(2025-08-28):

这需要对协议相当熟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