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BK9524 BK9534 BEKEN 无线音传接收芯片 可提供配置工具软件

楼主(2025-03-12):
BK9524 系列
无线麦克风跳频芯片
24bit/48KHz 数字无线传输
2.5 毫秒的传输延迟
数字加密/绝无串音
无线空中对码/发射跳频/接收自动跟踪
免软件开发的 TURN-KEY 方案
接收芯片 BK9524 特点:
1. 接收灵敏度:-96 dBm(V 段); -94 dBm (U 段)
2. 音频输出增益调节:-15 ~6 dB,每步 3 dB
3. 音频最大输出:1 Vpp
4. 射频 AGC 和 AFC
5. 专用 GPIO 指示接收音频信号能量
6. 专用 GPIO 指示收发同步状态
7. 双天线分集,天线自动选择
应用方案:卡拉OK机拉杆箱/广场舞机、蓝牙音箱、K歌宝、电视机、无线音频传输模块(低延迟)、其它音箱设备

BK9534 芯片是在 BK9532 芯片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置MCU 来实现单芯片简单工作模式,内置己经固化了如开关机,对码,低电侦测,自动频率跟随等基本功能。另外还可以借助工具修改如频率,ID等相关配置信息.
1. 升级了接收芯片的架构,改善了单芯片单天线的“断音”现象。
2. 优化了接收芯片的双天线处理,彻底改善了单芯片双天线的“断音”现象。
3. 增加了发射芯片之间的音频数据同步接口,增加了接收芯片之间的音频数据同
步接口,可以实现多颗发射芯片之间的音频数据的同步发射,以及最多 3 颗接
收芯片之间的音频数据的同步接收,每颗接收芯片都可以单天线或双天线工作,
从而灵活实现各种分集接收,满足各种应用的不同要求。分集接收是无线麦克风
减少“断音”现象的有效手段。
举例如下:
a单芯片双天线的天线分集:接近于传统的双路接收双天线真分集的接收效果。
双芯片四天线的真分集:传统双路接收双天线真分集的升级版,最多可以接 4
根天线,多维覆盖,接收更稳定。
b双芯片的频率分集接收:手咪使用 2 颗发射芯片,用不同的频率同步发射音
频;接收使用 2 颗接收芯片,用不同的频率同步接收,同时接收芯片可以开启
双天线功能,可以完美实现(频率分集+空间分集)的混合分集方式。
4. KTV 等高密度应用场合,BK 数字芯片允许相隔一定距离的不同房间,使用相
同的频点。类似于地图的 4 色原理,相隔一两个房间,就有机会使用相同的频
率。这和传统的 FM 方式不同,传统 FM 方式受到小信号的同频干扰,很容易出
“吱啦吱啦”的干扰噪声,BK 数字芯片受到小信号的同频干扰,不会出现噪
声。
所以,现在有机会改变:可以不按照之前的老习惯50 个房间需要 100
信道,100 个房间需要 200 个信道”来规划产品。我们实验过:使用 32 个频
点,足够去应付 N KTV 房间。
5. 接收芯片内置一个简单的混响效果处理器,通过一个按键可以实现 1-7 档以及
关闭的循环切换。
6. 接收芯片增加了自动频率跟踪。
7. 重新调整了寄存器。
8. 保留了原来的数据格式,相同采样率下,BK9534 可以和 BK9521 BK9527
BK9529 BK9531 BK9535 配套使用

网友A(2025-04-22):
这两款芯片的传输延迟真的只有2.5毫秒吗?这对于无线麦克风来说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