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使用技巧

楼主(2025-03-12):
1. 快捷键与操作技巧
  • 常用快捷键:
    • Tab:在放置元件或走线时,按 Tab 键可以编辑属性。
    • Space:旋转元件或走线。
    • Ctrl + Z:撤销操作。
    • Ctrl + C / Ctrl + V:复制/粘贴。
    • Ctrl + D:清除过滤器。
    • Shift + S:切换单层显示模式。
    • Q:切换单位(毫米/英寸)。

  • 快速放置元件:在原理图中,按 P + P 可以快速放置元件。
  • 快速布线:在 PCB 编辑器中,按 P + T 开始布线,按 * 键切换层并自动添加过孔。

楼主:
2. 库管理
  • 创建自己的库:将常用的元件封装和原理图符号保存到自己的库中,方便重复使用。
  • 集成库:将原理图符号、封装模型和 3D 模型打包成集成库(.IntLib),便于管理和分享。
  • 库搜索:在放置元件时,使用库搜索功能快速找到所需元件。

楼主:
3. 原理图设计技巧
  • 模块化设计:将电路分为多个模块(Sheet),使用 Sheet SymbolSheet Entry 连接模块。
  • 网络标签:使用网络标签(Net Label)简化连接,避免过多的导线交叉。
  • 全局编辑:右键点击元件,选择 Find Similar Objects,可以批量修改元件属性。
  • 交叉选择:在原理图中选择元件后,按 Ctrl + Click 可以在 PCB 中高亮对应的元件。

楼主:
4. PCB 设计技巧
  • 层堆栈管理:在 Layer Stack Manager 中定义 PCB 的层数和材料属性,确保阻抗匹配。
  • 规则设置:在 Design -> Rules 中设置布线规则(如线宽、间距、过孔尺寸等),确保设计符合要求。
  • 差分对布线:使用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工具快速布差分信号线。
  • 铺铜:使用 Polygon Pour 工具铺铜,注意设置与焊盘的连接方式(十字连接或直接连接)。
  • 3D 视图:按 3 键切换到 3D 视图,检查元件布局和机械兼容性。

楼主:
5. 信号完整性分析
  • 阻抗计算:使用 Impedance Calculation 工具计算走线的阻抗。
  • 信号仿真:在 Tools -> Signal Integrity 中运行信号完整性分析,检查信号反射、串扰等问题。

楼主:
6. 设计复用
  • 复用模块:将常用的电路模块保存为 Snippet,方便在后续设计中复用。
  • 多通道设计:对于重复的电路模块,使用 Multi-Channel Design 功能,减少重复工作。

楼主:
7. 输出文件
  • Gerber 文件:在 File -> Fabrication Outputs -> Gerber Files 中生成 Gerber 文件,确保设置正确的层和格式。
  • BOM 表:在 Reports -> Bill of Materials 中生成物料清单(BOM),导出为 Excel 或 CSV 格式。
  • 3D PDF:在 File -> Smart PDF 中生成包含 3D 视图的 PDF 文件,便于与团队或客户分享。

楼主:
8. 高级功能
  • 脚本与插件:使用 Altium 的脚本功能(如 Delphi 或 JavaScript)自动化重复任务。
  • 版本控制:将设计文件与版本控制系统(如 Git)集成,方便团队协作。
  • 多板设计:对于复杂系统,使用 Multi-Board Design 功能管理多个 PCB 之间的连接。

楼主:
9. 调试与优化
  • DRC 检查:在 Tools -> Design Rule Check 中运行 DRC,确保设计符合规则。
  • 交叉探测:在原理图和 PCB 之间使用交叉探测功能,快速定位问题。
  • 实时布线优化:在布线过程中,使用 Push and Shove 功能自动调整走线。

楼主:
10. 学习资源
  • 官方文档:Altium 提供了详细的官方文档和教程,适合深入学习。
  • 社区论坛:加入 Altium 社区论坛,与其他用户交流经验。
  • 在线课程:通过在线平台(如 Udemy、Coursera)学习 Altium 的高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