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52 在未知情况下打开了读保护RDP?

楼主(2025-03-12):
各位大佬们多提提宝贵建议定位根本原因,跪谢。
STM32L452 在未知情况下打开了读保护RDP? MCU无法运行,只有解除读保护后重新烧录固件
这是一个未知情况下打开RDP的异常,主程序源码为bootloader+APP

check bootloader有一个读RDP状态操作,

APP有操作option byte。
以上操作都为官方HAL库

网友A(2025-04-13):
STM32L452 中,读保护(RDP) 被意外启用导致 MCU 锁死,通常与 Bootloader APP 对选项字节(Option Bytes)的操作冲突有关

网友B:
Bootloader APP 误操作选项字节:直接调用 HAL_FLASHEx_OBProgram() 修改 RDP 级别(如从 Level 0 切换到 Level 1)。未正确处理选项字节的解锁序列(需先写入 OPTKEY1 OPTKEY2

网友C:
在选项字节写入过程中发生断电或复位,可能会导致配置错误

网友D:
程序意外跳转到修改选项字节的代码段(如中断向量表损坏)

网友E:
Bootloader 读取 RDP 级**未恢复寄存器状态,可能遗留敏感配置

网友F:
如果 APP 尝试修改其他选项字节(如 WRPBOR),可能误触 RDP

网友G:
避免直接操作 RDP:除非必要(如产品量产),否则不修改 RDP

网友H:
通过共享内存(如 0x20000000)或特定寄存器传递 RDP 级别,避免 APP 重复读取

网友I:
APP 启动时检查 Bootloader 是否已正确初始化选项字节

网友J:
禁用未使用的中断,防止意外跳转到选项字节修改代码。启用写保护(WRP):保护 Flash 关键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