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和STM32单片机通信

楼主(2025-03-12):
1、由于NUC972自带的PWM输出管脚数量不足,因此想通过STM32跟NUC972通过uart连接,扩展PWM数量
2、是不是NUC972和STM32只通过uart口相连就好了,不需要其他的管脚连接,比如复位之类的?
谢谢!

网友:
PWM要求的频率高吗,如果不高可以用IO+定时器模拟。

网友A:
这两个通信是干嘛的啊?

网友B(2025-08-28):
nuc972 与 STM32 可通过 UART、SPI 或 I2C 通信。需匹配波特率等参数,一端发数据,另一端收,配中断或轮询处理,查时序与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