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编程过程碰到会使用但不理解的模块,你会怎么做?

楼主(2025-03-12):
编程过程碰到会使用但不理解的模块,你会怎么做?

吃透这个模块  or 完成任务不管

网友A:
如果模块是核心功能,建议深入理解;如果是边缘功能,完成任务就行。

网友B:
对于那些不理解但会用的模块,可以先标记下来,等项目不忙的时候再回头去研究

网友C:
如果是核心模块,那肯定要吃透;如果是辅助功能,完成任务就行

网友D:
我一般会先完成任务,但如果这个模块反复出现,我就会去深入研究

网友E:
还是看这个模块的重要以及使用难度

网友F(2025-05-13):
查阅官方文档

网友G:
参与社区讨论

网友H:
先完成任务再学习。

网友I:
我会先尝试理解这个模块的基本原理和功能,因为这样能更好地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