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中数据类型转换是不是有函数库

楼主(2025-03-12):
想要将整型数据转为字符型,就是int转string型,怎么转?

网友A:
sprintf 试过没?sprintf(str, "%d", num); 直接转换,很方便。

网友B:
itoa 也可以,不过不是标准函数,有些编译器可能不支持,itoa(num, str, 10); 这样写。

网友C:
这个其实和 CubeIDE 没关系,标准 C 的转换方式就行,看你用的是 HAL 还是裸机?

网友D:
snprintf 更安全一点,能防止数组越界,snprintf(str, sizeof(str), "%d", num); 这样用更好。

网友E:
如果是 float 也要转字符串,那就用 sprintf(str, "%.2f", num); 这样保留两位小数。

网友F:
C++ 里可以用 std::to_string(num),但是如果是纯 C,那就得 sprintf 或 itoa。

网友G:
int、float转string都是用sprintf函数

网友H:
sprintf 占资源多,itoa 轻量但兼容性差,自己选吧,看是要便捷还是省资源。

网友I:
STM32 的 HAL 库里没提供这种转换函数,这种是标准 C 语言的功能,和 HAL 没关系。

网友J:
其实自己手写也行,循环除 10,把数字拆出来拼字符串,适合内存特别紧张的情况。

网友K:
STM32 这种小内存的,snprintf 更合适,不容易溢出,snprintf(str, sizeof(str), "%d", num); 这样写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