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 中遇到"gdb": Launching failed

楼主(2025-03-13):
现在调试程序只能不用仿真了。在板子上的 LCD中发送调试信息。

这样很累,咋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 GDB 服务器没启动,先检查一下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的 GDB 路径对不对。

网友B:
你的工程是新建的还是改过的?有时候 .launch 配置文件损坏,删了重新生成可能会好。

网友C:
你用的是 ST-LINK 还是 J-Link?ST-LINK 的话,试试更新 ST-LINK Utility 和驱动。

网友D:
试试换个 STM32CubeIDE 版本,有些版本的 GDB 兼容性不太稳定,更新后可能就好了。

网友E:
有时候 GDB 失败是因为端口冲突,重启一下电脑或者换个 USB 口试试。

网友F:
GDB 连接失败有时候是 OpenOCD 问题,试试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改成 “External GDB Server”。

网友G:
你可以手动运行 ST-LINK_gdbserver.exe 看看报错信息,有时候是权限问题导致的。

网友H:
你是不是用了 FreeRTOS?有些 FreeRTOS 配置会影响调试,试试关掉优化或者开启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网友I:
实在不行,可以尝试直接用 Keil 或者 IAR 调试,看看是不是 IDE 本身的问题。

网友J:
STM32CubeIDE 里的 Debugger 选项,试试切换 Debug Mode,比如从 SWD 改成 JTAG 或者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