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CubeIDE 或 KEIL如何支持双核开发?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2025-03-12):
STM32H745为双核  MCU 。
在STM32CubeIDE 或 KEIL 或IAR 中是如何进行程序开发的?
是否支持双核同时调试,并可查看两个 MCU 的所有寄存器,变量...?

有的话,请教是如何操作?

网友A:
感觉双核开发就当做是2个芯片就可以了,估计是这样

网友B(2025-04-11):
通过STM32CubeMX 配置外设和时钟后生成 STM32CubeIDE 工程,或直接在 STM32CubeIDE 中新建工程并选择 STM32H745 芯片型号。在生成的工程中编写应用程序,分别针对 Cortex-M7 Cortex-M4 核心

网友C:
使用 STM32CubeIDE 内置的编译器进行编译,并通过调试器(如 ST-Link)将程序下载到 MCU

网友D:
一般来说,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 Keil 工程文件(如 .uvprojx),或手动创建工程并添加 STM32H745 的启动文件和 HAL 库。在 Keil 中编写应用程序,分别管理 M7 M4 的代码。使用 Keil ARM 编译器进行编译,并通过调试器下载程序

网友E:
比如说通过 STM32CubeMX 生成 IAR 工程文件(如 .eww),或手动创建工程并配置 IAR 的编译和链接选项。在 IAR 中编写应用程序,分别管理 M7 M4 的代码。使用 IAR 的编译器进行编译,并通过调试器下载程序

网友F:
在调试配置中,分别添加 M7 M4 的调试任务。配置调试器(如 ST-Link)的连接参数,确保可以同时连接到两个核心

网友G:
启动调试时,STM32CubeIDE 会同时加载 M7 M4 的调试信息

网友H:
可以同时查看和修改 M7 M4 的寄存器、内存和变量。支持设置断点、单步执行、查看调用栈等调试操作

网友I:
使用 Keil Multi-Core Debugging 功能,分别配置 M7 M4 的调试任务。配置调试器(如 ULINK)的连接参数,确保可以同时连接到两个核心。启动调试时,Keil 会同时加载 M7 M4 的调试信息

网友J:
一般的话可以同时查看和修改 M7 M4 的寄存器、内存和变量。支持设置断点、单步执行、查看调用栈等调试操作

网友K:
IAR双核调试配置使用 IAR 的多核调试功能,分别配置 M7 M4 的调试任务。配置调试器(如 J-Link)的连接参数,确保可以同时连接到两个核心。启动调试时,IAR 会同时加载 M7 M4 的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