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系列串口问题

楼主(2025-03-13):
看网上说HC32L110系列串口rx和tx无法同时工作,L13、L19系列有用过的吗,串口支不支持同时收发?
感谢!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看官方的手册,是全双工的就行,要相信芯片的数据手册说明。
不能人云亦云,你网上看的无法同时工作,我现在说他们能同时工作,这也是网上你看到的。

网友B:
单片机内部收发不共用一个存储区的都可以同时收发,前提是不能用半双工的总线驱动芯片。

网友C:
全双工可以收发

网友D(2025-04-29):
如果你遇到 RX 和 TX 无法同时工作,可能需要检查相关的中断和 DMA 配置,确保接收和发送数据流不被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