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之PWR

楼主(2025-03-14):
修改主频:解除注释即可

上面是模拟部分供电VDDA,中间是数字部分供电VDD供电和1.8V供电,下面是后备部分供电VBAT。低电压检测器:当检测到VDD断开时,用VBAT

当VDD或者VDDA电压过低时,内部电路直接产生复位,让STM32复位住,不要乱操作,大于上限POR解除复位,低于下限PDR时产生复位,这是一个典型的迟滞比较器。复位信号RESET低电平有效。限值参考STM32手册。

可编程电压检测器PVD:

阈值可设置。一般高于上面的掉电复位,触发后芯片可正常工作,PVD触发信号可以触发外部中断。低功耗模式只有外部中断可唤醒。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418262/article/details/146111835

网友A:
还是有图片看的清楚一些,PWR模式还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