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外部高速时钟使用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时的区别

楼主(2025-03-15):
1.时钟源配置方式的差异:
无源晶振:需通过STM32内部振荡器驱动电路激活,需配置HSE使能(RCC_CR_HSEON)并等待稳定(RCC_CR_HSERDY)。同时需要匹配外部电容(如18-22pF)以稳定振荡。

有源晶振:直接提供时钟信号,需启用旁路模式(Bypass Mode),即通过设置寄存器位(RCC_CR_HSEBYP)跳过内部驱动电路。此时无需外部电容。

2.具体代码上的差别:
有源晶振: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BYPASS;
无源晶振: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两者在配制成相同频率时,其他分频参数配制完全相同,串口、定时器等外设的配制也完全相同

3.CubeMX配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2113402/article/details/146104701

网友A:
有源晶振的成本较高,因为其内部结构复杂,包含了更多的电子元件

网友B:
有源晶振是一个完整振荡器,有4个引脚。除了石英晶体外,其内部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因此体积通常比无源晶振大

网友C:
无源晶振自身无法起振,需要借助外部的时钟电路提供激励信号,才能产生振荡

网友D:
有源晶振不需要复杂的外围电路,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连接方式相对简单,通常做好电源滤波即可

网友E:
有源晶振的精度更高,频率温度稳定度较好,一般可以达到0.1ppm

网友F:
由于精度高、稳定性好,有源晶振广泛应用于对时钟信号要求较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