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如果不开启看门狗

楼主(2025-03-13):
如果不开启看门狗,cpu进入sleep后,还会跑飞吗

网友A:
CPU进入sleep状态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跑飞。跑飞通常是由于程序错误、外部干扰或硬件故障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如果系统在不开启看门狗的情况下受到干扰,且没有其他的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那么跑飞的风险就会增加。

网友B:
看你进入和退出sleep时的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