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从空载微功耗状态切换到满负载的问题

楼主(2025-03-13):
使用BUCK-BOOST 4开关芯片LT8390带载工作波形都很正常,唯独在从空载微功耗状态瞬间切换到满负载的时候比如从0A切换到10A,输出电压会有个瞬间跌落达到输出电压的10%,从1A切换到10A就可以控制的很好。能通过调整环路响应改善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A:
大概率就是环路响应时间太慢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就是环路响应时间太慢导致的。

那么针对这种可能该如何处理,现在懵圈了。

网友A:
1、增大输入和输出电容的容量;
2、尽量缩短输入输出的距离;
3、减小反馈环路的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大输入和输出电容的容量;
2、尽量缩短输入输出的距离;
3、减小反馈环路的补偿电容; ...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