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X™ MCU]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MOTIX™ | 基于ARM® Cortex® M 的32位嵌入式电源IC半桥驱动IC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13):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最后,控制字数在 150 字左右,保持简洁明了,同时符合用户的格式要求,正确添加引用标记。
该文档为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指南,涵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应用领域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工业领域主推 XMC 系列(如 XMC1000 和 XMC4000),基于 ARM Cortex-M0/M4 内核,支持高性能控制与模数集成,适用于电机控制、工业自动化等场景。PSoC 6 系列采用双核架构,集成 BLE 与硬件安全模块,支持低功耗物联网设计。汽车应用以 AURIX™ TC3x 为核心,满足 ISO 26262 ASIL-D 安全等级,适用于 ADAS 和动力系统,具备多核处理与高可靠性。TRAVEO™ T2G 系列专注车身控制,提供丰富外设接口与智能 IO 功能。此外,文档还包含无线充电控制器、嵌入式电源 IC 等产品,全面覆盖从基础控制到高端安全应用的需求。

动力与传感指南 2024-25
该指南聚焦英飞凌在电源与传感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覆盖工业、汽车、消费电子及物联网应用。通过硅基、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技术组合,提供高效能电源管理方案,包括工业 SMPS、电动汽车快充、无线充电及电池管理系统。其产品组合涵盖高压 MOSFET、智能功率模块、微控制器及 XENSIV™传感器,支持工业自动化、可再生能源和智能设备等场景。例如,CoolSiC™ MOSFET 适用于高功率密度应用,OptiMOS™系列优化低功耗设计,同时通过 AIROC™无线连接和 OPTIGA™安全芯片实现设备互联与数据保护。指南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宽带隙技术提升能源效率,助力碳中和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从器件到系统的完整支持。

产品描述
MOTIX™电机控制库使用MOTIX™加速创新软件-英飞凌嵌入式汽车电机控制解决方案的平台。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 MOTIX™电机控制库,作为嵌入式汽车电机控制解决方案的核心软件平台,旨在通过模块化、可扩展的软件组件加速开发流程。其核心优势包括支持单电阻分流的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自适应电流调制器及高级功能如最大转矩 / 电流优化、堵转检测等。配套的 MOTIX Solution Designer GUI 工具简化了参数配置与系统评估,支持 TLE987x/TLE989x 系列微控制器,适用于热管理、底盘系统中的水泵、油泵、HVAC 鼓风机等应用场景。通过与优选设计伙伴 MOTEON 合作,提供从模型开发到测试的全流程服务,并支持多种免费评估与付费授权模式,助力汽车电机控制系统的高效开发与优化。

MOTIX™ MCU嵌入式电源IC TLE985x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5x 系列嵌入式电源 IC,集成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与市场验证外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支持天窗、车窗升降、电动尾门及泵类控制。其系统级集成方案通过片上高压监测输入减少外部元件需求,实现成本与空间优化。自适应 H 桥驱动算法可动态调整栅极电流,平衡 EME 与功耗,提升系统可靠性。产品内置多通道 ADC、电流感应放大器及 LIN 收发器,支持高压电池直接驱动,具备过压、过温等多重保护功能。基于同一平台架构,兼容其他 MOTIX™产品,适用于汽车热管理、底盘系统等场景,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 AEC-Q100 认证,助力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设计。

MOTIX™ MCU嵌入式电源IC TLE984x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4x 系列嵌入式电源 IC,集成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与高压驱动外设,专为汽车电机控制设计,支持车窗升降、天窗、电子锁等应用。其系统级集成方案通过内置继电器驱动、LIN 收发器及多通道 ADC,减少外部元件需求,实现成本与空间优化。产品具备自适应高压监测输入与多模式电源管理,支持直接驱动电池电压(≥6V),并通过集成诊断保护功能提升系统可靠性。TLE984x 系列采用统一引脚兼容设计,支持 36-64 kB 闪存扩展,适用于不同复杂度需求,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 AEC-Q100 认证,助力汽车电动化系统的高效可靠开发。

通过可视化洞察理解微控制器软件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的 Micro Inspector Pro 工具,旨在通过可视化界面助力嵌入式微控制器软件的开发与调试。作为 Infineon Toolbox 的组件,它支持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的系统,允许用户通过拖放控件实时监控和修改变量、寄存器,无需编程知识即可构建交互式控制仪表盘。工具提供示波器功能,可分析调节环路信号,支持通过 Segger J-Link 与目标设备连接。免费模式可完整使用现有仪表盘,注册后可保存自定义配置,适用于 Windows 10 系统,最低要求 2GB 内存与 Intel i3 处理器。该工具通过直观的图形化操作,帮助开发者快速理解系统行为并优化嵌入式软件设计。

用户手册
MOTIX™ TLE984xQX带有 LIN 和电源开关的微控制器,适用于汽车应用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4xQX 系列微控制器的固件功能,专为汽车应用设计,支持车窗升降、天窗等电机控制场景。其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与 LIN 通信模块,提供 BootROM 启动流程、BSL(Bootstrap Loader)协议及 NVM 管理功能。BootROM 支持通过 LIN/FastLIN 接口进行代码下载与调试,具备多模式启动(用户模式 / 调试模式)及 NVM 保护机制,可通过用户 API 实现 100TP 页配置、RAM 测试及 ECC 校验等操作。文档重点阐述了 BSL 协议的消息格式、命令执行流程及 NVM 擦写操作,提供详细的 API 函数说明与错误代码参考,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系统配置与调试。该系列芯片通过片上诊断与保护功能,确保汽车电子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MOTIX™ TLE985xQX(Cortex-M0 + 双 H 桥 + LIN)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5xQX 系列微控制器的固件功能,专为汽车应用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双 H 桥驱动及 LIN 通信模块。其核心功能包括 BootROM 启动流程、BSL(引导加载程序)协议及 NVM(非易失性存储器)管理。BootROM 支持通过 FastLIN 接口进行代码下载与调试,具备多模式启动(用户模式 / 调试模式)及 NVM 保护机制,可通过用户 API 实现 100TP 页配置、RAM 测试及 ECC 校验等操作。文档重点阐述了 BSL 协议的消息格式、命令执行流程及 NVM 擦写操作,提供详细的 API 函数说明与错误代码参考,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系统配置与调试。该系列芯片通过片上诊断与保护功能,确保汽车电子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适用于车窗升降、电子锁等车身控制场景。

MOTIX™ TLE985xQX:Arm® Cortex®-M0 集成芯,车载步进电机 “丝滑控制王”(LIN+H 桥 + AD-Step 自适应技术)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5xQX 系列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应用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双 H 桥驱动及 LIN 通信模块。其核心功能包括 BootROM 启动流程、BSL(引导加载程序)协议及 NVM(非易失性存储器)管理。BootROM 支持通过 FastLIN 接口进行代码下载与调试,具备多模式启动(用户模式 / 调试模式)及 NVM 保护机制,可通过用户 API 实现 100TP 页配置、RAM 测试及 ECC 校验等操作。文档重点阐述了 BSL 协议的消息格式、命令执行流程及 NVM 擦写操作,提供详细的 API 函数说明与错误代码参考,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系统配置与调试。该系列芯片通过片上诊断与保护功能,确保汽车电子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适用于车窗升降、电子锁等车身控制场景。

TLE9845 应用套件N用户手册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TLE9845QX 应用套件 N 的使用指南,旨在为汽车车身控制场景(如车窗升降、门锁等)提供完整的评估方案。套件集成 TLE9845QX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与低边 N 沟道 MOSFET 驱动电路,支持直流电机的单向控制,并通过片上诊断功能实现过流保护与 VDS 监测。其核心特性包括:提供 LIN/PWM 接口支持车身网络通信,集成 SWD 调试与 USB 虚拟串口(UART)实现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以及配套的 GUI 工具简化参数配置与电机状态可视化。套件还包含反向极性保护、低边电流检测等安全设计,适用于快速验证 TLE9845QX 在电机驱动系统中的可靠性与性能表现。

TLE9845 应用套件 PN 用户手册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TLE9845QX 应用套件 PN 的使用指南,专为汽车车身控制场景(如车窗升降、门锁等)提供完整的评估方案。套件集成 TLE9845QX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与 PN 半桥驱动电路,支持直流电机的单向控制,并通过片上诊断功能实现过流保护与 VDS 监测。其核心特性包括:提供 LIN/PWM 接口支持车身网络通信,集成 SWD 调试与 USB 虚拟串口(UART)实现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以及配套的 GUI 工具简化参数配置与电机状态可视化。套件还包含反向极性保护、高边电流检测等安全设计,适用于快速验证 TLE9845QX 在电机驱动系统中的可靠性与性能表现。

TLE9845QX 评估板 Rev 1.4用户手册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TLE9845QX 评估板 Rev 1.4 的使用指南,专为汽车直流电机控制应用(如车窗升降、门锁等)提供硬件与软件功能评估方案。评估板集成 TLE9845QX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与 PN 半桥驱动电路,支持双向电机控制,并通过片上诊断功能实现过流保护与 VDS 监测。其核心特性包括:提供 LIN/PWM 接口支持车身网络通信,集成 SWD 调试与 USB 虚拟串口(UART)实现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以及配套的 GUI 工具简化参数配置与电机状态可视化。评估板还包含反向极性保护、电流检测等安全设计,并通过扩展排针接口支持全引脚访问,适用于快速验证 TLE9845QX 在电机驱动系统中的可靠性与性能表现。

TLE985x评估板用户手册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TLE985x 评估板的使用指南,专为汽车电机控制应用提供硬件与软件功能评估方案。评估板集成 TLE985x 系列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与双半桥驱动电路,支持双向直流电机控制,并通过片上诊断功能实现过流保护与 VDS 监测。其核心特性包括:提供 LIN/PWM 接口支持车身网络通信,集成 SWD 调试与 USB 虚拟串口(UART)实现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以及通过扩展排针接口支持全引脚访问。评估板还包含反向极性保护、电流检测等安全设计,并通过可配置的跳帽设置灵活适配不同应用场景,适用于快速验证 TLE985x 在电机驱动系统中的可靠性与性能表现。

数据表
MOTIX™ TLE9850QX:Cortex-M0 半桥步进芯,车载单相电机 “静音控制王”(LIN+AD-Step 自适应技术)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50QX 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单相电机控制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半桥 NFET 驱动及 LIN 通信模块,支持 HVAC 鼓风机、车窗升降等应用。其核心特性包括 40 MHz 主频、48 KB Flash/4 KB RAM 内存、10 位 ADC 与 8 位 ADC 模数转换、多通道定时器及 PWM 生成功能。通过 AD-Step 自适应技术,可动态调整 MOSFET 栅极电流,优化 EME 与功耗平衡,支持最大转矩 / 电流优化及堵转检测。产品内置 LIN 收发器、高压监测输入及过压 / 过温保护,符合 AEC-Q100 认证,适用于汽车热管理与车身控制系统,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安全设计,确保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MOTIX™ TLE9851QXW:适用于汽车应用的、集成 LIN(局域互联网络)和半桥 N 沟道场效应晶体管(NFET)驱动器的 Arm® Cortex® - M0 微控制器,具备 AD - Step 技术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51QXW 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单相电机控制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半桥 NFET 驱动及 LIN 通信模块,支持 HVAC 鼓风机、车窗升降等应用。其核心特性包括 40 MHz 主频、64 KB Flash/4 KB RAM 内存、10 位 ADC 与 8 位 ADC 模数转换、多通道定时器及 PWM 生成功能。通过 AD-Step 自适应技术,可动态调整 MOSFET 栅极电流,优化 EME 与功耗平衡,支持最大转矩 / 电流优化及堵转检测。产品内置 LIN 收发器、高压监测输入及过压 / 过温保护,符合 AEC-Q100 认证,适用于汽车热管理与车身控制系统,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安全设计,确保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TLE98450X用于汽车应用的具有 LIN和电源开关的微控制器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TLE9845QX 微控制器,专为汽车车身控制应用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LIN 通信模块及高低边开关驱动,支持车窗升降、门锁等场景。其核心特性包括 40 MHz 主频、48 KB Flash/4 KB RAM 内存、10 位 ADC 与 8 位 ADC 模数转换、多通道定时器及 PWM 生成功能。产品内置 LIN 收发器、高压监测输入及过压 / 过温保护,支持直接驱动电池电压(3V-28V),并通过集成诊断功能提升系统可靠性。通过片上诊断与保护功能,确保汽车电子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适用于汽车热管理、底盘系统等场景,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 AEC-Q100 认证,助力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设计。

立即开始
微检查器专业版 入门指南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MOTIX™ TLE9851QXW 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单相电机控制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 内核、半桥 NFET 驱动及 LIN 通信模块,支持 HVAC 鼓风机、车窗升降等应用。其核心特性包括 40 MHz 主频、64 KB Flash/4 KB RAM 内存、10 位 ADC 与 8 位 ADC 模数转换、多通道定时器及 PWM 生成功能。通过 AD-Step 自适应技术,可动态调整 MOSFET 栅极电流,优化 EME 与功耗平衡,支持最大转矩 / 电流优化及堵转检测。产品内置 LIN 收发器、高压监测输入及过压 / 过温保护,符合 AEC-Q100 认证,适用于汽车热管理与车身控制系统,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安全设计,确保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评估板入门TLE984x EVB 1.3
该文档为英飞凌 TLE984x 系列评估板(EVB 1.3)的入门指南,聚焦汽车电机控制应用开发。评估板集成 TLE984x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与双继电器驱动电路,支持直流电机控制,并通过板载 J-Link 调试器、USB 虚拟串口及 SWD 接口实现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指南详细介绍了工具链安装流程,包括 Keil µVision5、Infineon Config Wizard 及 Segger J-Link 驱动的配置,并提供 ePower SDK 示例代码指导用户创建项目、配置 GPIO 与定时器功能。评估板支持 LIN 通信与模数转换,适用于快速验证电机驱动算法及系统诊断功能,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汽车电子系统的原型设计与调试。

TLE9845 Appkit入门TLE9845 应用包 PNTLE9845 应用包N
该文档为英飞凌 TLE9845QX 应用包(PN/N 系列)的入门指南,专为汽车电机控制应用提供完整开发方案。PN 版本集成 TLE9845QX 微控制器与 PN 半桥驱动电路,支持直流电机双向控制;N 版本则采用 N-MOS 低端开关,适用于单向控制场景。两者均配备 J-Link 调试器、USB 虚拟串口及 LIN 接口,支持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指南详细介绍了工具链安装流程,包括 Keil µVision5、Infineon Config Wizard 及 Segger J-Link 驱动的配置,并提供 SDK 示例代码指导用户创建项目、配置 GPIO 与定时器功能。应用包内置过流保护、反向极性保护等安全设计,适用于快速验证 TLE9845QX 在车窗升降、门锁等车身控制系统中的可靠性与性能表现。

应用手册
汽车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该文档全面介绍了英飞凌 MOTIX™汽车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涵盖驱动 IC、桥接 IC、系统基础芯片(SBC)及微控制器(MCU)四大产品系列,支持 BDC 与 BLDC 电机应用。驱动 IC 包括多 MOSFET 栅极驱动(如 TLE9210x 系列)和 3 相栅极驱动(如 TLE9189x 系列),适用于 12-48V 系统,集成自适应控制与安全保护。桥接 IC 提供单 / 多半桥及全桥方案,如 BTN99x0LV 系列支持高电流驱动与 PWM 控制。系统基础芯片 TLE956x 集成电源管理、CAN FD/LIN 通信及多通道驱动,适用于车窗升降、座椅控制等车身应用。微控制器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M3 内核,集成驱动电路与模数外设,如 TLE987x 支持 3 相 FOC 算法,适用于水泵、油泵等高可靠性场景。配套 OptiMOS™ MOSFET、XENSIV™传感器及 MOTIX™软件库,提供从硬件到系统的完整解决方案,助力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发展。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该指南全面展示了英飞凌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覆盖安全、车身控制、动力系统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安全应用包括安全气囊系统(集成 AURIX™微控制器与压力传感器)、电动助力转向(支持 ASIL-D 安全等级)及智能制动系统。车身控制方面提供中央控制模块(集成多通道驱动与 LIN/CAN 通信)、智能车窗升降(单芯片解决方案优化空间与成本)及分布式照明系统。动力系统涵盖汽油 / 柴油直喷控制、电动水泵及油泵解决方案,采用 OptiMOS™ MOSFET 与 AURIX™微控制器提升能效。新能源领域聚焦牵引逆变器(支持高功率密度与安全设计)、车载充电机及 DC-DC 转换器。此外,汽车安全方案通过 OPTIREG™电源管理与 OPTI-GA™ TPM 芯片实现数据加密与安全通信,全面助力汽车清洁、安全与智能化发展。

应用文档
MOTIX™ TLE9851QXW:Cortex-M0 半桥步进王,车载 HVAC / 水泵 “静音芯”(LIN+AD-Step 硬件自适应)
该文档为英飞凌 MOTIX™ TLE9851QXW 微控制器的软件相关常见问题解答(FAQ),聚焦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的嵌入式电源 IC 开发支持。内容涵盖 Keil uVision 与 IAR 开发环境的使用技巧,包括代码补全、寄存器调试、堆栈溢出检测及配置向导(Config Wizard)的集成方法。重点解析如何通过配置向导生成模块初始化代码,解决硬件故障定位、睡眠模式恢复及配置未生效等问题,并提供开发工具链的集成指南。文档还包含调试工具的使用说明,如变量监控、内存查看及错误处理策略,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车载电机控制应用的软件开发与优化,确保系统可靠性与性能表现。

MOTIX™ TLE984x/5x/6x/7x LIN 通信中 NVM 编程实战指南
该文档针对英飞凌 MOTIX™ TLE984x/5x/6x/7x 系列微控制器,提出了在 LIN 通信过程中进行 NVM 编程的应用架构方案。技术背景部分指出,NVM 擦除(4.5ms / 页)和编程(3.5ms/128 字节)需通过 BootROM 提供的 API 实现,而 LIN 通信的帧间隙(10ms 间隔下约 7.5ms)为 NVM 操作提供了时间窗口。文档建议通过检测 LIN 帧的 PID 判断是否为非相关帧,利用空闲时间执行 NVM 操作,避免与通信冲突。架构设计需分阶段完成擦除与编程,确保操作在两个帧周期内完成,且不影响通信时序。该方案适用于车载电机控制等需要实时通信与数据存储的场景,通过优化时间分配保障系统可靠性。

常见问题解答 TLE984xQX应用程序说明
该文档为英飞凌 TLE984xQX 系列微控制器的常见问题解答指南,聚焦 GPIO 配置、NVM 操作、布局设计及启动流程等技术要点。文档详细解析了 GPIO 端口映射与替代功能配置方法,强调寄存器操作需注意时钟同步问题。针对 NVM 操作,提供写入周期建议及数据存储地址分配,明确擦除后内容为全零(数据区)或全 FF(代码区)。布局设计部分提出电源引脚独立接地、LS 开关滤波电容添加等 EMC 优化方案,确保系统稳定性。启动配置章节重点说明 BSL 连接窗口机制,通过 NAC 定时器控制用户模式进入时间,并解析 NAD 节点地址配置规则。此外,文档还涵盖错误纠正代码(ECC)在 RAM/Flash 中的应用及寄存器访问时序建议,助力开发者高效解决实际开发中的典型问题。

包装 热数据表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PG-VQFN-48-31 封装的热性能特性,适用于 TLE984x/5x/6x/7x 系列嵌入式电源 IC。封装尺寸为 7x7mm,采用裸露焊盘设计以优化散热。文档列出了支持的产品型号,涵盖继电器驱动、半桥 / 全桥驱动及 3 相桥驱动等类型,集成 ARM Cortex-M0/M3 内核与不同外设配置。热阻参数包括:仅封装的结壳热阻 Rth-JC 为 18.7K/W(TLE984x)和 17.2K/W(TLE986x/7x);在 JEDEC 标准 2s2p PCB 布局下,结到环境热阻 Rth-JA 为 45K/W(自然对流);使用金属外壳时 Rth-JH2 可降至 12K/W。文档强调 PCB 设计中热过孔的关键作用,通过增加过孔数量和直径可显著降低热阻,并提供不同 PCB 类型的热性能对比数据,为系统散热设计提供参考。

使用电流源MOSFET栅极驱动器进行上升和下降时间调节
该文档提出了一种基于指数移动平均(EMA)的滞后算法,用于通过电流源 MOSFET 栅极驱动器动态调节开关上升 / 下降时间,以优化 EMI 与功耗平衡。算法通过闭环控制实时调整栅极驱动电流,补偿 MOSFET 参数变化及环境因素影响,分为初始化、EMA 计算与自适应决策三阶段。实验表明,通过调整预充电和充电电流,可显著控制开关波形,如将上升时间从 118ns 延长至 566ns 时,高频段(>2.6MHz)EMI 幅值降低 10dB。文档还提供了代码实现及 PCB 布局建议,适用于 TLE956x/MOTIX 系列驱动 IC,助力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设计。

反向极性保护用于嵌入式电源IC电路提案和分析
该文档提出了一种基于 n 沟道 MOSFET 与嵌入式电源 IC(如 TLE985x 系列)的反向极性保护电路方案,用于防止电池接反时损坏电机驱动系统。电路通过 NPN 晶体管与电荷泵配合,确保在反向电压下可靠关断 MOSFET,避免寄生二极管导通。静态测试显示,当 Vbat 降至 - 14V 时,保护电路将 VDH 稳定钳位至 0V,防止负电压传导至半桥。动态测试中,即使电机处于发电模式,电路仍能有效抑制负电压,并在电压恢复后正常工作。文档通过 LV124 E-15 标准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强调该设计可在汽车应用中保护系统免受反向极性损害,适用于车载电机控制等场景。

针对英飞凌离散型四扁平无引线封装的电路板组装建议
该文档针对英飞凌离散型四扁平无引线封装(QFN)的电路板组装提供全面指南。QFN 封装通过底部裸露焊盘优化散热,其组装需注意 PCB 布局、焊膏印刷及回流焊工艺。推荐采用 NSMD 焊盘设计,确保焊盘与封装尺寸匹配,并通过过孔阵列增强散热。焊膏选择 SAC305 合金,模板厚度建议 100-150μm,分段开口设计可减少焊料不足风险。回流焊需遵循 J-STD-020 标准,避免超过元件最大温度限制,同时建议使用免清洗焊膏以减少残留问题。检测环节推荐 AXI 技术评估底部焊点质量,而 LTI 特性封装可通过 AOI 检测优化。文档强调避免手工返工,建议更换新元件以确保可靠性。

布局提示
该文档针对英飞凌 VQFN48 封装提供 PCB 布局建议,重点关注连接条(tie bars)的处理。VQFN48 封装通过裸露焊盘优化散热与电气性能,但需注意连接条位于封装四角,可能导致短路风险。文档建议在布局时确保连接条周围无导电元件(如过孔、导线),并通过焊盘隔离设计避免短路。同时,推荐参考《英飞凌 P (G)-VQFN 封装 PCB 组装建议》以优化焊盘设计与焊接工艺。连接条源于生产工艺,无实际功能,需确保其与 PCB 上导电区域保持安全距离,尤其在高温或振动环境中。该指南适用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确保封装的电气性能与机械稳定性。

数据闪存处理TLE984x应用说明
该文档详细解析了英飞凌 TLE984x 系列微控制器的数据闪存(Data Flash)处理机制,旨在帮助用户确保数据完整性与系统可靠性。数据闪存通过地址映射技术实现 EEPROM 模拟,利用备用页指针动态分配物理存储空间,支持 4KB 用户数据存储。文档重点介绍了数据闪存的物理特性(如擦写循环、电荷保留损失及松弛效应)对数据完整性的影响,并阐述了初始化流程与服务算法(SA)的作用。SA 作为异常处理机制,可修复启动时检测到的故障页或双重映射问题,但存在单故障修复限制。用户应用需注意电压 / 温度检查、中断管理及写操作流程,避免在 NVM 操作中发生供电中断或复位,以减少数据损坏风险。文档还提供了写操作时序建议及故障处理策略,助力开发者优化数据存储可靠性。

TLE9845QX P/N 应用说明带有 P/N 通道功率 MOSFET 半桥应用的电机驱动器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TLE9845QX 微控制器在 P/N 通道功率 MOSFET 半桥电机驱动中的应用方案,聚焦于模块配置与安全保护机制。通过 CCU6 定时器生成互补 PWM 信号(支持边沿对齐与中心对齐模式),结合高低侧开关的 PWM 模式,实现对 N/P 通道 MOSFET 的高效驱动。代码示例展示了单管驱动与半桥应用的初始化流程,包括死区时间设置与占空比调节。文档重点解析了差分测量单元(DU)与 CTRAP 功能的协同工作,通过监测 MOSFET 的漏源电压(VDS)实现短路保护,利用 ADC1 采样与硬件比较逻辑,在检测到过压时快速关断输出。该方案适用于汽车车窗升降等场景,提供完整的代码框架与调试建议,确保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更多技术信息
电机手册
该手册系统梳理了工业与汽车领域主流电机类型的技术特性与应用方案,涵盖感应电机(IM)、永磁同步电机(PMSM)、同步磁阻电机(SynRM)、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BLDC)、开关磁阻电机(SRM)及步进电机等七大类。通过对比不同电机的结构特点(如集中 / 分布式绕组、永磁体配置)、控制策略(如 V/f 控制、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及性能参数(效率、功率密度、转矩脉动),为读者提供选型参考。手册特别强调电机在变速驱动中的能效表现,结合典型应用场景(如泵类、电动汽车、伺服系统)分析其优缺点,并通过等效电路模型与实验数据验证控制算法的有效性。此外,附录部分深入解析电机损耗机制、能效等级标准及散热设计,助力工程师优化系统可靠性与能效比。

勘误表
TLE984xQX用于汽车应用的具有 LIN 和电源开关的微控制器
该文档为英飞凌 TLE984xQX 系列微控制器的勘误表,聚焦汽车应用中的 LIN 通信与电源开关功能。主要包含两大问题:温度传感器选择器行为异常导致测量结果逻辑互换,但保护功能因默认滤波设置仍有效;LIN 过流保护功能未激活,短路时需依赖过温保护。文档提供实验数据验证影响范围,建议用户根据应用场景调整软件逻辑,并通过固件更新修复 LIN 过流问题。此外,强调保护功能设计余量充足,实际运行中误触发风险较低,适用于车身控制模块等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场景。

网友A:
电源IC半桥驱动IC资源合集

网友B:
半桥驱动资源了解一下

网友C:
半桥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D:
专业的的合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