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634这种芯片可不可以自己二次开发?

楼主(2025-03-15):
请问,CH634这种芯片可不可以自己二次开发?自定义一些名称啥的也可以

网友A:
您好,该芯片为标准的USB3.0 HUB芯片,硬件设计好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有额外的需求,可以联系025-52638373进行沟通。

网友B(2025-04-16):
CH634支持一定程度的二次开发,主要体现在:协议层自定义:可通过I²C或UART接口配置PDO(Power Data Object)参数,如电压/电流档位(5V/9V/12V/15V/20V等)

网友C:
部分型号(如CH32X035)支持用户烧录自定义固件,实现特殊PD逻辑(如动态调整功率)

网友D:
可利用空闲GPIO连接外部MCU,实现更复杂的控制逻辑(如充电状态LED指示)。

网友E:
CH634是专用PD控制器,非通用MCU,其程序存储空间和可编程性较有限。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要是改的话需要使用WCH提供的WCHISPTool或MounRiver Studio进行配置和烧录。

网友G:
USB PD设备通常通过描述符(Descriptor)向主机(如手机/电脑)报告设备信息。CH634可能支持通过I²C或Flash配置以下字段

网友H:
若需在充电器屏幕显示自定义名称(如OLED屏),需外接MCU并通过通信协议(如UART)传输数据。

网友I:
一定要确认CH634是否支持用户可编程区域(如EEPROM)存储自定义信息。

网友J:
沁恒提供技术支持,可咨询是否支持ODM级别的定制(如修改默认VID/PID)

网友K:
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USB PD通信报文,确认名称字段是否可改写。

网友L(2025-06-06):
啥意思,这个不就是可以自己写程序的么

网友M:
CH634芯片是支持二次开发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编程和功能扩展。

网友N(2025-08-08):
能自己做的:基于 CH634 官方固件和驱动,做上层应用开发、主机端程序、硬件设计。
不能自己做的:修改 CH634 内部固件、改变芯片底层 USB 协议处理逻辑。

网友O:
H634 芯片是否支持二次开发取决于其设计定位。若为专用功能芯片(如接口转换类),通常无开放编程接口,用户难自主开发;若 datasheet 提及可配置参数或提供开发工具,可能支持基础功能调整。建议参考官方文档确认是否提供开发支持。

网友P:
CH634 芯片能否二次开发取决于其开放程度。若厂商提供数据手册、SDK 及开发工具,且预留可编程接口,通常可二次开发,用于定制功能;若为封闭固件且无开发资料,则二次开发难度极大,需依赖厂商支持。

网友Q:
CH634 能不能直接当纯 Hub 芯片用?

网友R:
虽然有资料显示 CH634 支持二次开发,但也有论坛言论称其不支持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