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关于CH634的USB3.2 Gen1,这四个端口都能达到USB3.2 Gen1吗?

楼主(2025-03-16):
请问关于CH634的USB3.2Gen1,这四个端口都能达到USB3.2 Gen1吗?还是总带宽是这么大

网友A:
HUB的功能是基于主机口扩展,上行口最高USB3.2 Gen1  5Gbps,下行四端口设备共享总带宽

网友B(2025-04-16):
CH634 是一款 4端口USB3.2 Gen1 HUB控制器,其带宽分配方式为理论总带宽:USB3.2 Gen1(5Gbps)是 单通道(x1) 标准,因此上行端口(连接主机) 的最大带宽为 5Gbps

网友C:
如果同时使用多个端口,则共享5Gbps总带宽(类似网络交换机的带宽分配)

网友D:
如果仅使用1个端口,则该端口可达到接近 5Gbps的理论速率(实际受设备、线材、协议开销影响,通常约 400-500MB/s)。

网友E:
单设备高速传输(如外接SSD移动硬盘):可接近 5Gbps(约500MB/s),但受存储设备自身读写速度限制(如SATA SSD上限约550MB/s)

网友F:
多设备同时传输(如连接U盘+硬盘+摄像头):带宽由HUB动态分配,可能降至每个端口1-2Gbps,具体取决于数据流量。

网友G:
部分高端HUB芯片(如VIA VL817)支持双通道(USB3.2 Gen1x2),总带宽可达10Gbps,但CH634仍为单通道5Gbps共享。

网友H:
我觉得若需更高带宽,可考虑 USB3.2 Gen2(10Gbps)HUB,但需主机和设备均支持。

网友I:
CH634的4个USB3.2 Gen1端口共享5Gbps总带宽,而非每个端口独立5Gbps。

网友J:
多设备扩展(如键鼠+U盘+低速外设),但若需多个高速设备(如多个SSD),建议选择更高带宽的HUB方案。

网友K:
Hub一般都是总带宽是这么大的吧,一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