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芯片烧录程序你们是喜欢USB烧录还是串口烧录?

楼主(2025-03-18):
好奇,来做个小小调查,沁恒的芯片烧录程序你们是喜欢USB烧录还是串口烧录?

网友A:
主要还是看用哪个系列吧,个人CH32系列用的比较多,一般都是选择SWD的烧录方式,8位机或蓝牙系列MCU等可能选择USB或串口的方式多一些

网友B:
CH32系列用SWD的烧录,主要是插上就能烧录,不需要再用一个按键进入串口或USB模式,

网友C(2025-04-17):
一般我都是用USB烧录,比较快

网友D:
看你怎么设计呗,其实最好是USB烧录

网友E:
加我微信,有沁恒微蓝牙项目外发13450294131

网友F:
官方不是推荐使用USB烧录吗,比较方便的

网友G:
都可以啊,反正我是有串口模块就串口烧,没有就是USB烧录

网友H:
还是用USB吧,毕竟一根线就可以了,不用其他的模块了

网友I:
若芯片支持USB接口(如CH582/CH585),可显著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J:
串口烧录作为备选吧,适用于低成本、低功耗或无USB接口的场景。

网友K:
沁恒芯片通常同时支持USB和串口烧录,开发者可根据需求自由选择。

网友L:
其实还是USB烧录比较快,而且方便

网友M:
利用沁恒芯片的USB DFU功能,结合MounRiver Studio实现一键烧录和调试,这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