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82如果想做固件加密的话可以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5-03-19):
我的目的是不想让其读取到芯片的固件,一般可以用什么方法阻止?

网友:
可以在isp工具进行写保护,这样烧录固件的时候会将写保护的地址擦除掉。

网友A(2025-04-18):
CH582芯片可通过硬件AES加密和固件保护机制实现固件加密

网友B:
其实CH582内置硬件AES模块,支持AES-128加密算法,可直接调用库函数实现数据加密/解密。

网友C:
芯片唯一标识(CHIP ID),利用CH582的CHIP ID作为固件校验依据,防止固件被复制到其他芯片

网友D:
可以使用公钥/私钥对固件签名。芯片启动时校验签名,失败则拒绝启动。

网友E:
通过寄存器配置Flash写保护,防止固件被非法写入或覆盖。

网友F:
可以设置写保护寄存器,限制对固件区域的写操作

网友G:
在OTA升级时,使用AES加密固件包,确保传输安全。升级前验证固件签名,防止恶意固件注入。

网友H:
建议使用AES加密存储用户数据(如密钥、配置信息),防止数据泄露。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结合CHIP ID和安全启动,确保固件仅能在指定芯片上运行。

网友J:
避免硬编码密钥,建议使用安全存储区域(如OTP/Efuse)保存密钥。

网友K(2025-06-06):
了解一下,二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