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90D能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的N和P可以颠倒么?

楼主(2025-03-22):
CH390D能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的N和P可以颠倒么?

网友A:
您好,CH390D支持Auto-MDIX交换TX/RX,可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线,更多功能介绍可参考手册(下面链接)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90DS1_PDF.html

网友B:
那就是说1-2,3-6可以任意互换了是吗

网友A:
是的,可以互换,芯片支持自动交换TX/RX及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线

网友C:
CH390D能够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线(N和P),无需区分直连或交叉线,因此其N和P信号线在实际应用中无需颠倒。

网友D:
CH390D内置Auto-MDIX(自动极性翻转)功能,该功能通过硬件电路自动检测并调整信号线的极性,确保设备能够正确识别和适应不同的网线连接方式。

网友E:
自动交换TX/RX信号,当检测到网线正负极性接反时,芯片内部会自动交换发送(TX)和接收(RX)信号线,无需用户手动调整

网友F:
支持10BASE-T和100BASE-TX协议,自动协商连接速率和模式,同时兼容直连网线和交叉网线。

网友G:
用户无需担心网线类型,直接连接即可通信,降低布线复杂度

网友H:
自动纠正极性错误,减少因接线错误导致的通信故障。

网友I:
降低维护成本,无需额外配置或调试,适合大规模部署场景。

网友J:
虽然CH390D支持Auto-MDIX,但在实际使用中仍需确保网线质量

网友K:
建议楼主使用符合标准的网线,避免因线材问题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L:
确保网络接口(如RJ45)与芯片引脚正确连接,避免物理层错误。使用官方提供的驱动和固件,确保Auto-MDIX功能正常启用。

网友M(2025-06-06):
可以,看下2楼的回答

网友N:
CH390D芯片确实支持自动识别正负信号,但是N和P端的连接顺序不能颠倒,否则会导致信号错误。

网友O:
CH390D芯片确实支持自动识别正负信号,N和P端可以颠倒使用,但建议还是按照标准接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O:
CH390D芯片在设计时确实支持自动识别正负信号,但颠倒N和P可能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P:
CH390D芯片确实支持自动识别正负信号,但颠倒N和P可能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建议按照芯片手册的推荐连接方式进行接线。

网友Q:
CH390D芯片是支持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的,N和P端可以颠倒使用,不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R(2025-08-02):
你这款是可以自动识别的 好像,看下手册应该会写

网友S:
可自动识别正负信号线,更多功能介绍可参考手册

网友T:
可以就两个字

网友N:
可以的,CH390D支持自动识别正负信号,N和P端可以颠倒使用,不会影响芯片的功能。

网友O:
可以颠倒。CH390D 内部会自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