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我看官方介绍说CH9121升级成CH9121A了?

楼主(2025-03-25):
我看官方介绍说CH9121升级成CH9121A了?CH9121和CH9121A差什么?和CH9121T又差什么?

网友A:
你好,9121T/A相比旧版9121,串口支持更高速率,功耗有明显降低,支持硬件流控(9121T支持),更多详情可以参考下方链接
https://www.cnblogs.com/Lqqq123/p/18609881

网友B:
请问这个支持更多的socket了吗?可以支持更多的远端了吗

网友A:
您好,CH9121A/T支持两路端口、支持两个socket独立通信。如果需要更多socket应用,可以看一下我司其他网络芯片如:CH392/CH394/CH395系列,至多支持8个socket。可通过下方链接查询相关芯片资料。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uctsCenter/mcuInterface?categoryId=4

网友C(2025-05-06):
CH9121A是CH9121 的升级版,CH9121T 是 CH9121A 的流控增强版,三者在功能、性能和封装上存在差异

网友D:
其实CH9121A精简为 3.3V 单电源供电,兼容I/O口3.3V/2.5V/1.8V,降低外围电路复杂度。

网友E:
串口波特率提升,关于CH9121慢一点点,但是实际用还是够用了

网友F:
CH9121最高支持 921600bps。CH9121A提升至 10Mbps,满足高速通信需求。

网友G:
CH9121A功耗较 CH9121 显著降低,适合低功耗应用场景。

网友H:
一般来说,CH9121A内置 PHY 由电流型改为电压型,解决发热问题,提升稳定性。

网友I:
外围电路调整CH9121A,电源输入引脚需并联不同容值的对地电容(如 0.1μF 并联 10μF 或 4.7μF)。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需通过 1μF 电容接地,而非接 3.3V 电源。

网友J:
CH9121T新增硬件流控功能(如 RTS/CTS),提升数据传输可靠性。

网友K:
其实CH9121T采用 TSSOP20 小封装,尺寸更小,适合紧凑型设计。CH9121A沿用 LQFP64M 封装,与 CH9121 兼容。

网友L:
我知道的是CH9121T主推小封装和流控功能,适用于对空间和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景。CH9121A作为升级版,在性能和功耗上优化,适合通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