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9120的速率是10M,是可以跑满的吗?

楼主(2025-03-26):
关于CH9120的速率是10M,是可以跑满的吗?如果发送数据特别快且多,CH9120会死机吗?

网友A:
整体速度受限于串口,9120串口波特率至高支持921600,所以一般网口是跑不满的。此外,9120只负责做数据的透传,本身并不对数据做处理,不会出现所谓死机的情况

网友B:
有没有什么优化的方法或者技巧,可以让它的传输速率尽可能地接近理论值

网友A:
通信速度受限于串口,而串口921600已是极限速度,所以没办法将网口跑满。如果对速度有一定需求,同类产品可以看一下我司的CH9121T/CH9121A,使用方式和9120基本一致,百兆网口,串口波特率至高支持10M,相对速度更快(其中CH9121T还支持硬件流控功能)
CH9121A/T芯片手册:https://www.wch.cn/downloads/CH9121DS1_PDF.html

网友C(2025-05-06):
CH9120支持10M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兼容802.3协议。其内部集成TCP/IP协议栈,可实现网络数据包和串口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串口波特率最高支持921600bps。在理想条件下,CH9120能够稳定跑满10M速率。

网友D:
其实CH9120仅支持10M速率,无法达到100M或更高带宽。

网友E:
若对端设备(如门禁板)的网口不支持10M速率,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F:
当发送数据特别快且多时,若数据处理能力不足,可能引发问题。

网友G:
单片机内存故障或损坏可能导致程序读取或写入数据时出现异常,从而引发死机。

网友H:
中断处理程序的错误或异常可能会使单片机陷入死机状态。

网友I:
软件与硬件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可能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或产生异常行为。

网友J:
时钟频率不稳定或受到干扰可能使单片机失去正常的时序,进而导致死机。

网友K:
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单片机内部元件可能过热,从而引发异常。

网友L:
不会的,你这个速度不会给CH9120弄死机的。

网友M(2025-06-06):
理论数值啊,应该是在特定条件下测试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