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95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5-03-27):
CH395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您好,实测可以到170米

网友B(2025-05-06):
CH395 的传输距离在常规网络环境下并非由芯片本身直接限定,而是取决于配套的网络变压器、RJ45 接口、线缆质量及网络拓扑结构。

网友C:
正常来说CH395支持10Mbps和100Mbps 速率,兼容全双工/半双工模式,能够适应不同网络环境。

网友D:
协议栈集成,内置 IP、DHCP、ARP、ICMP、IGMP、UDP、TCP 等协议栈固件,简化网络通信开发,但传输距离仍受物理层限制。

网友E:
网络变压器需匹配 10/100M 速率,提供电气隔离和阻抗匹配。RJ45 接口需支持千兆级信号传输,确保差分信号完整性。

网友F:
理论支持 100Mbps 速率下 100 米传输距离。建议提供更高带宽和抗干扰能力,适合长距离传输。

网友G:
相比非屏蔽双绞线(UTP),可减少电磁干扰,延长传输距离

网友H:
通过交换机连接各节点,减少信号衰减,适合长距离传输。

网友I:
在理想条件下(如使用 Cat6 线缆、星型拓扑),CH395 可实现 100 米左右的传输距离,符合以太网标准。

网友J:
若存在强电磁干扰或长距离需求,需配合中继器或光纤转换器扩展传输距离。

网友K:
一般可以通过优化 PCB 布局、使用低衰减线缆和屏蔽措施,可进一步提升传输性能。

网友L(2025-06-06):
CH395 的通信距离受限于以太网物理层标准,通常最大为 100 米。
若需更长距离通信,需要依靠网络设备中继或光纤方案,CH395 本身不做无线。

网友M:
CH395的传输距离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传输介质、信号强度等。在理想条件下,可以达到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

网友N(2025-08-08):
这个就是你的硬件条件,100米没问题的,这是pHY自身决定的。

网友O:
CH395 是以太网协议栈管理芯片,其传输距离通常取决于以太网连接方式与对应线缆标准。其兼容 IEEE802.3 协议,用普通 UTP CAT5、CAT6 双绞线遵循 100BASE-TX 标准时,传输距离上限为 100 米。而据部分介绍显示,CH395L、CH395Q 等型号因内置以太网匹配电阻,在适配的条件下,其传输距离可达到 200 米。

网友P(2025-09-24):
CH395是一款串口转USB的芯片,其传输距离并不是其主要性能指标

网友Q:
以官方实测数据为准吧,二楼就是官方fae的实测数据!

网友R:
CH395是一款以太网控制器芯片,其传输距离取决于连接的网线质量和类型,使用超五类网线可达100米

网友S(2025-11-11):
常规标准距离:CH395 完全兼容 IEEE802.3 协议,支持 10/100M 以太网传输

网友T:
如果需要更远的传输距离,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中继器或者增强型设备。

网友U(2025-12-15):
CH395 兼容 IEEE802.3 的 10/100M 协议,理想条件下用 Cat6 线缆等适配配件,传输距离可达 100 米,实测中也有到 170 米的情况。

网友V(2026-01-15):
如果使用无线模块,传输距离会更远,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网友W(2026-02-23):
CH395 是以太网芯片,遵循 IEEE802.3 标准,采用超五类及以上网线时,百兆以太网标准传输距离为100 米,距离受网线规格与布线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