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395的IO接口电压是可以设置的吗?

楼主(2025-03-28):
我看介绍说1.8V/2.5V/3.3V,这种IO是直接兼容还是需要怎么设置?

兼容,VCCIO引脚按需接就可以

网友A(2025-05-08):
CH395的IO接口电压是可设置的,支持 1.8V/2.5V/3.3V,且通过硬件配置实现直接兼容,无需额外软件设置

网友B:
正常来说CH395的IO电压通过 外部引脚配置实现,无需修改固件或寄存器

网友C:
在芯片的VIO引脚上连接对应电压(1.8V/2.5V/3.3V)。芯片内部会自动检测 VIO 引脚的电压值,并调整 IO 接口的逻辑电平。

网友D:
CH395的IO输入端支持1.8V/2.5V/3.3V电平,无需额外电平转换。

网友E:
当VIO设置为某一电压时,输出电平会匹配该电压标准,直接驱动同电压等级的外设。

网友F:
当系统同时存在1.8V、2.5V和3.3V外设时,可通过灵活配置VIO引脚,满足不同外设的电平需求。

网友G:
VIO引脚的电压需稳定,避免波动导致IO电平异常。建议在VIO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如 0.1μF),滤除电源噪声。

网友H:
若 IO 电压与外设不匹配(如 CH395 为 3.3V,外设为 1.8V),需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如 TXB0108)进行适配。但若 VIO 配置正确,则无需额外转换。

网友I:
确保 VIO 引脚的电源走线短而粗,减少电压降。避免 VIO 引脚与其他高电压信号线(如 5V)并行走线,防止干扰。

网友J:
CH395的IO电压可通过硬件配置VIO引脚直接设置为1.8V/2.5V/3.3V,无需软件设置。

网友K:
CH395的IO接口电压确实是可以设置的,它支持1.8V、2.5V和3.3V这三种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