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果有以太网需求,但功能简单,官方建议选择哪款芯片?

楼主(2025-03-29):
目的是需要芯片内置以太网协议栈,功能简单,需要10M/100M兼容,这种一般推荐使用哪款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A:
您好,若你需要的是以太网协议栈接口芯片,可以考虑选择CH394系列或CH395系列,关于CH394与CH395的介绍如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94.html?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95.html
若你需要的是带以太网的MCU,可以考虑CH32V317,内置MAC和10M/100M PHY,提供对应的以太网例程以及协议栈库。关于CH32V317的介绍如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2V317.html?
后续若有需求,可以邮箱(lzs@wch.cn)和我沟通。

网友B(2025-05-08):
CH395/CH394集成TCP/IP协议栈,支持UDP、TCP、IPv4、DHCP、ARP等协议,内置8个独立Socket,可同时收发数据。

网友C:
其实你考虑CH395啊,配套完善参考例程,开发人员无需关注协议栈底层细节,调用现成接口即可快速实现功能。

网友D:
你要是想用CH395就行,支持SPI、串口或并口与主控连接,兼容1.8V/2.5V/3.3V接口电压

网友E:
可以考虑CH390吧,集成度高,减少外部器件需求,降低开发难度和成本。

网友F:
CH390以太网控制器吧,其特点是内部集成MAC控制器和PHY,通过SPI或并口与主控连接,支持10/100M以太网。

网友G:
CH9121/CH9120转接芯片,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贵

网友H:
优先推荐CH395/CH394适合功能简单、开发周期短、成本敏感的项目

网友I:
若需拓展网口数量,可选择CH390。不过我觉得不如CH395好用哈

网友J:
如果不想编程开发,可选择CH9121/CH9120。

网友K:
沁恒微电子的CH395/CH394协议栈芯片以其高集成度、易用性和低成本,成为功能简单以太网需求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