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求助HEX文件格式错误

楼主(2025-03-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尝试用bin文件烧录,bin文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之前有试过使用prog的方式烧录,可以参照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试过使用prog的方式烧录,可以参照下图

只有ISP下载接口和HEX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ISP下载接口和HEX文件

hex文件本质也是就是比bin文件多了一些地址信息,推荐一个可以将hex文件直接转换为bin的软件,可以参照附件

网友B:
串口烧录有些慢

网友C:
楼主 软件不支持hex格式的文件嘛!
如果是keil,其自带了格式转换工具软件  formelf.exe 挺好用的。

网友D:
hex格式处理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我自己的上位机程序也是只支持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