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00x这种,是不是都没有USB接口?

楼主(2025-03-13):
CH32V00x这种,是不是都没有USB接口?

网友A:
您好,CH32V00x系列目前不支持USB,若需要USB,可以选择其他系列,如CH32V203系列、CH32L103系列、CH32X035系列等,此外,若需要USBHS,还可以选择CH32V30x系列等,若需要多USB,还可以选择CH645等。下面链接为产品选型,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rface?categoryId=70

网友B(2025-04-16):
CH32V00x系列并非都没有USB接口,部分型号具备USB功能

网友C:
CH32V203系列内置USB2.0控制器,支持全速(12Mbps)USB传输,兼容USB 2.0协议,可实现USB设备或主机功能。

网友D:
CH32X035同样集成USB2.0控制器,提供与CH32V203类似的USB功能。

网友E:
CH32V002/CH32V003/CH32V004等作为超值通用型MCU,主要面向低功耗、低成本应用,未集成USB控制器,需通过外设扩展实现USB功能。

网友F:
通过MCU内置的USB控制器,可将串口数据转换为USB HID设备输入,适用于扫码枪、电子秤等设备。

网友G:
例如,CH32X035系列芯片可实现串口数据到USB键盘码值的转换,直接在PC端输入。

网友H:
低成本USB设备开发

网友I:
对于需要USB接口但资源受限的应用,可选择集成USB控制器的MCU型号,降低开发成本和复杂度。

网友J:
沁恒微电子提供CH32V00x系列评估板及参考例程,涵盖USB功能开发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K:
需USB功能可以优先选择CH32V203或CH32X035系列芯片,内置USB控制器,开发简单。

网友L(2025-08-29):
其硬件资源有限,未配置 USB 控制器及相关物理层电路,故不支持 USB 通信功能

网友M:
CH32V00x系列没有集成USB接口,但可以通过外扩USB模块来实现USB通信。

网友N:
但是可以通过添加USB转串口芯片或者使用USB协议栈来实现USB通信功能。

网友O:
对的,你要USB就选型有USB的型号好了。

网友P:
CH32V00x系列芯片本身不包含USB接口

网友Q:
CH32V00x系列确实没有集成USB接口,但可以通过扩展模块来实现USB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