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沁恒的touchkey外设是不是就用ADC实现的?

楼主(2025-03-14):
沁恒的touchkey外设是不是就用ADC实现的?还是使用专门的外设实现的?是不是risc-v内核的都支持?

网友A:
您好,是用专用模块实现的。目前我司大多数RISC-V内核MCU都支持,如32位MCU CH32V005、006系列、CH32X035系列、CH32L103系列、CH32V20x系列、CH32V30x系列以及蓝牙MCU CH58x系列、CH59x系列等。针对触摸应用,有提供触摸库和对应上位机调试工具,使用更加方便。若有具体需求,可邮箱(lzs@wch.cn)和我沟通。

网友B(2025-04-18):
沁恒的TouchKey外设并非单纯通过ADC实现,而是采用专用触摸按键检测模块,结合ADC模块完成电容检测。同时,并非所有RISC-V内核芯片都支持TouchKey

网友C:
沁恒的TouchKey外设基于电容检测原理,采用专用触摸按键检测模块,结合ADC模块完成电容检测。

网友D:
一般触摸都是通过电容充放电的方式检测触摸动作,利用ADC模块采集电容值变化,从而判断按键是否被触摸。

网友E:
触摸按键检测模块负责电容充放电和初步信号处理,ADC模块负责精确采集电容值。通过这种方式,TouchKey外设能够实现高灵敏度和低功耗的触摸检测。

网友F:
沁恒的CH32V005、CH32V006、CH32X035、CH32L103、CH32V20x、CH32V30x系列以及蓝牙MCU CH58x系列、CH59x系列等RISC-V内核芯片均支持TouchKey外设。这些芯片内置了专用的触摸按键检测模块,能够直接支持TouchKey功能。

网友G:
并非所有RISC-V内核芯片都支持TouchKey,需根据具体型号的技术规格书确认是否支持该功能。而且触摸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复杂的外设

网友H:
专用触摸按键检测模块结合ADC模块,能够实现高灵敏度的触摸检测,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I:
其实TouchKey外设采用电容检测原理,功耗较低,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J:
TouchKey外设广泛应用于冰箱、洗衣机、掌上电视、智能家居、电磁炉等消费电子产品中,提升产品的时尚感和用户体验。

网友K:
在工业控制领域,TouchKey外设可用于实现人机交互界面,提高设备的易用性和可靠性。

网友L:
确实,沁恒的touchkey外设通常是基于ADC实现的,这样可以降低硬件成本并简化设计。

网友M(2025-07-16):
应该是充放电后然后通过adc采样的吧,个人理解

网友N:
芯片内置了专用的触摸按键检测模块,能够直接支持TouchKey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