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如果想选择一个关于CH32V系列的芯片,官方推荐选择哪个?

楼主(2025-03-15):
如果想选择一个关于CH32V系列的芯片,官方推荐选择哪个?就需要SPI和串口这种,普通外设就行,想知道那个性价比比较好

网友A:
您好,可以结合你的具体需求进行选择。如:
若仅是基础应用,可以看一下CH32V005、006系列;
若需要PD,可以考虑用CH32X035系列;
若需要低功耗,可以考虑用CH32L103系列;
若需要高算力,可以考虑用CH32V203系列;
若还需要以太网,可以考虑用CH32V307/317系列;
下链接为青稞RISC-V通用系列产品选型,可以点击去看一下。若有更具体需求,可以邮箱(lzs@wch.cn)和我沟通。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rface?categoryId=70

网友B(2025-04-18):
若需SPI和串口等普通外设且追求高性价比,CH32V003系列是官方推荐的理想选择,其实我挺推荐CH32V003的,其单颗芯片零售价仅需1元*币(大批量采购可低至0.3元),远低于同类型号。

网友C:
关于CH32V003其内置1组SPI接口、1组USART接口,满足基础通信需求,无需额外扩展。

网友D:
CH32V00系列都行,其外设集成度高:除SPI/USART外,还集成10位ADC、运放、DMA、定时器等模块,覆盖常用功能场景。

网友E:
关于沁恒的003系列可以考虑哈,主要是它提供免费IDE开发环境及丰富例程,支持单线调试,降低开发门槛。

网友F:
直接替代TSSOP-20封装型号(如CH32V003F4P6)可直接替换STM8S003F3P6、N76E003AT20等同类芯片,无需修改硬件设计。管脚兼容:复位、电源、调试等关键管脚布局与竞品一致,实现无缝迁移

网友G:
CH32V003J4M6:适用于空间受限场景,如小型家电、传感器模块。CH32V003F4P6:通信接口丰富,支持UART、I2C、SPI,适合工业控制、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H:
CH32V203系列主频更高(144MHz),存储更大(128KB Flash/32KB SRAM),但价格显著提升,适合复杂应用。

网友I:
CH32V002系列主频同为48MHz,但Flash容量较小(最高32KB),性价比略逊于CH32V003。但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网友J:
CH32V003系列以1元级价格提供SPI/USART等完整外设,结合免费开发工具和高兼容性,成为入门级应用的性价比之王。

网友K:
若项目对成本敏感且功能需求基础,我觉得CH32V003系列是官方首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