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想知道CH32M007是否可以超频?

楼主(2025-03-17):
想知道CH32M007是否可以超频?

网友A:
您好,CH32M007系列最高主频48MHz,不支持超频。若需要更高主频,可以考虑用CH32M030系列。CH32M030为28V双N预驱的电机控制MCU,内置4个OPA运放和3个电压比较器CMP,支持组合成2组交流小信号放大解码器QII和2组差分输入电流采样ISP;内置USB PHY和PD PHY,支持USB Host主机和USB Device设备功能、PDUSB、Type-C快充功能、BC1.2及DCP/CDP等多种高压充电协议;内置4对N型功率管栅极预驱,提供高压I/O;内置可编程灌电流模块;提供DMA控制器、12位模数转换ADC、多组定时器、UART串口、I2C、SPI等外设资源,提供过压保护和过温保护。关于CH32M030的具体介绍,可参考下链接: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2M030.html

网友B(2025-05-06):
官方都不提供超频的方法,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C:
一般都是不支持超频的

网友D:
你可以按照寄存器的操作方式,试试超频看能不能行

网友E:
其实官方说不能超频,但是你要是试试估计应该也能跑起来吧

网友F:
感觉还是别超频了,换个系列的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G:
CH32M007不支持超频,其最高系统主频为48MHz,且官方未提供超频相关技术支持。

网友H:
其实CH32M007基于青稞RISC-V内核,内置12位ADC、运放OPA、电压比较器CMP等模拟外设,其时钟频率设计需兼顾数字与模拟电路的稳定性,超频可能导致采样精度下降或信号失真感觉超频时钟就不好分配啦

网友I:
数据手册明确标注最高主频为48MHz,且未提供PLL(锁相环)或分频器等时钟调节接口,用户无法通过硬件修改主频

网友J:
你换个他家其他系列的芯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估计不能超频,超频都没有方法咋超频呢

网友L(2025-06-13):
这个,第一次听说要给MCU超频?你有这个时间研究,还不如换一个频率更高的型号即可。

网友M(2025-09-28):
引用 网友G:
CH32M007不支持超频,其最高系统主频为48MHz,且官方未提供超频相关技术支持。 ...

是啊,现在连mcu都能超频了,还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么给力。

网友N:
CH32M007可以超频,但属于非正规操作。通过修改PLL配置可提升主频,但会导致芯片功耗增加、温度升高、稳定性下降且EMC性能变差,不建议在产品中使用

网友O:
按照规格书指导,操作寄存器的

网友P:
调试出来了,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是换一个MCU更保险,工程项目还是要以稳定为主

网友Q:
不建议对CH32M007进行超频

网友R:
为什么要超频的。选择更高性能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P:
CH340作为低成本USB转串口芯片,其高波特率时钟由外部12MHz晶振分频产生,若晶振精度不足或电路抗干扰差,会导致时钟抖动加剧,从而引发数据错误。因此,高波特率下的稳定性高度依赖硬件环境。

网友S(2025-11-04):
CH32M007的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官方都不提供超频的方法,你自己研究吧

那大家怎么知道能超频??

网友U: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不支持超频的

是啊 一个MCU你要超频干嘛,选型一款频率更高的即可

网友V:
超频CH32M007是有可能的,但需要谨慎操作,因为超频可能会带来稳定性问题,甚至损坏芯片

网友W:
理论上,任何微控制器都可以超频,但CH32M007的超频能力可能有限

网友Q:
超频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X(2026-01-31):
CH32M007 官方最高主频为 48MHz,不建议超频。

网友N:
CH32M007 官方最高主频为 48MHz,不支持官方超频,强行超频会影响稳定性与可靠性

网友U:
引用 网友O:
按照规格书指导,操作寄存器的

📌 CH32M007 官方支持最高主频为 48 MHz,不建议超频。
📌 超频会超出芯片,存在稳定性和损伤风险。
📌 需要更高性能,最好选更高频率规格的 MCU。
如果你想了解 如何安全优化 CH32M007 的性能 或 哪些型号主频更高可替代它,我也可以帮你做对比和建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