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如果沁恒的触摸功能不使用,这个外设怎么关闭?

楼主(2025-03-18):
如果沁恒的触摸功能不使用,这个外设怎么关闭?这种外设是不是也不会耗电?

网友A:
这些功能都不是默认开启的,不用不进行配置就好了,不需要关闭,不用就不会耗电

网友B(2025-05-06):
沁恒芯片的触摸功能若不使用,可通过寄存器配置关闭外设,未关闭时仍会消耗一定静态功耗。

网友C:
沁恒芯片的触摸外设通常通过 TOUCH_CTRL(触摸控制寄存器) 启用或禁用。

网友D:
若触摸外设独立于主电源域,可通过 PWR_CTRL(电源控制寄存器) 关闭其供电

网友E:
需确认触摸外设是否与主CPU共享电源域,避免误关闭其他模块。

网友F:
使用沁恒官方SDK时,可通过 Touch_Init() 函数的参数配置禁用触摸模块。若已初始化,需调用 Touch_DeInit() 释放资源并关闭外设。

网友G:
触摸外设即使未被使用,仍会消耗少量静态电流(通常为μA级)

网友H:
某款沁恒芯片的触摸外设静态功耗约为 5μA(典型值),占系统总功耗的5%~10%。若触摸外设被意外触发(如噪声干扰),可能导致动态功耗增加。

网友I:
关闭外设前,确保触摸引脚配置为高阻态(GPIO输入模式)。避免触摸引脚悬空,可通过外部电阻下拉至地。

网友J:
关闭触摸外设前,需确认是否影响其他功能(如部分芯片的触摸引脚复用为GPIO)。修改寄存器时,建议备份原始值,避免误操作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K:
若使用沁恒官方SDK,需确保关闭触摸外设的代码与芯片型号匹配。某些旧版SDK可能未提供触摸外设的关闭接口,需手动修改寄存器。

网友L(2025-07-22):
沁恒芯片的触摸功能若不使用,可通过寄存器配置关闭外设

网友M:
可以尝试在设备的设置菜单中找到触摸功能选项,然后选择关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设置选项。

网友N(2025-09-17):
通常情况下,如果触摸功能被关闭,外设是不会耗电的,因为它不再接收触摸信号。

网友O:
如果触摸功能关闭了,理论上是不会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