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现在沁恒的CH32V系列都可以用5V供电吗?

楼主(2025-03-20):
现在沁恒的CH32V系列都可以用5V供电吗?

网友A:
不是全系列都支持,CH32V20x系列以及CH32V30x系列是需要使用3.3V供电的,具体可参照沁恒官网产品选型供电部分介绍,产品选型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rface?categoryId=70

网友B(2025-05-08):
应该不是吧,估计只能是部分型号

网友C:
建议还是都3.3V供电,这个很通用的

网友D:
沁恒的CH32V系列部分型号支持5V供电,但并非所有型号均支持,具体需结合芯片的供电范围和功能设计来判断

网友E:
CH32V003系列,额定工作电压为3.3V或5V,兼容两种供电模式。

网友F:
一般来说CH32V103供电范围为2.7V~5.5V,GPIO同步供电电压,支持5V供电。

网友G:
CH32V系列I/O口通常兼容5V逻辑电平,但需确认具体型号的I/O驱动能力。部分型号可能需外接限流电阻以保护I/O口

网友H:
使用5V供电时,需确保电源纹波小于芯片规格要求(如±5%)。建议添加滤波电容以稳定供电。

网友I:
部分外设(如ADC、DAC)的输入电压范围可能受限于VDD,需参考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J:
针对具体型号,查阅沁恒官方提供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确认供电范围。

网友K:
你还是选型的时候看看这电源部分的信息吧,这样能靠谱点

网友L(2025-06-12):
要看下手册,用到哪个型号就看一下哪个支不支持一目了然。

网友M:
是的,据我所知,CH32V系列的大部分型号都支持5V供电。不过具体型号可能有所不同,建议查看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