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的安全固件可以使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5-03-24):
risc-v的安全固件可以使用什么方式?

网友A:
固件烧录MCU一般都可以设置读保护,此外也可以通过芯片UID等给固件进行加密

网友B(2025-05-12):
利用OpenSBI规范,开发自定义扩展模块,如安全启动、加密服务等,通过ecall指令提供安全服务。

网友C:
在U-Boot中集成安全模块,支持安全启动、密钥管理和固件签名验证,确保固件完整性和可信度。

网友D:
在RISC-V处理器中实现TEE,如HS模式和VS模式,为敏感操作提供隔离环境

网友E:
集成硬件加密模块,支持AES、SHA等算法,提升安全操作效率,降低软件实现的安全风险。

网友F:
采用开源安全固件项目如百敖软件的RISC-V UEFI固件,支持安全启动、设备枚举和启动设备选择,提供标准化的安全接口。

网友G:
参与RISC-V安全固件社区,获取最新安全补丁和功能更新,提升固件安全性。

网友H:
从ROM到操作系统,逐级验证固件和引导程序的签名,确保启动过程的可信性。

网友I:
使用硬件安全模块(HSM)或可信平台模块(TPM)存储和管理密钥,防止密钥泄露。

网友J:
利用QEMU模拟RISC-V系统,测试和验证安全固件的功能和性能。

网友K:
我觉得可以通过GDB调试工具,跟踪固件执行过程,发现和修复安全漏洞。

网友L:
通过 CRC、哈希算法等硬件级校验机制确保固件升级过程的数据完整性,防止恶意篡改或传输错误。

网友M:
为 AES、ECC 等加密算法提供高质量随机数,增强密钥安全性。

网友N:
用于运行固件,提供硬件级别的可信根

网友O:
可信执行环境(TEE)是一种在安全隔离区域中运行敏感代码的技术,能够保护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网友P:
支持 RISC-V 的安全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Q:
独立模块实时监控系统状态,超时未响应时触发自动复位,防止程序失控。

网友L:
通过 MPU 或 PMP 机制划分不同权限的内存区域,防御非授权访问及缓冲区溢出攻击。

网友R:
最高特权级,控制硬件初始化和安全启动。

网友S:
支持非对称加密

网友T:
在一个主要运行安全加密算法的处理器中添加自定义指令以实现密码运算加速。

网友U:
防止恶意代码的干扰

网友V:
通过 PMP 寄存器定义内存区域的访问权限

网友W:
使用双分区设计,更新前验证签名。

网友X:
固件升级是嵌入式设备更新功能或修复漏洞的重要手段,但升级过程可能面临数据泄露或恶意篡改的风险。

网友Y:
处理器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运行在处理器的应用功能自主添加相应的自定义指令,以实现更加自主可控的针对特定应用的专用性处理器。

网友Z:
用硬件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AA(2025-06-11):
这个要看不同厂家了吧,现在稍微高端一些的都有配套加密算法,低端应用也没必要加密了吧 降低成本才是关键。

网友AB(2025-09-25):
引用 网友I:
使用硬件安全模块(HSM)或可信平台模块(TPM)存储和管理密钥,防止密钥泄露。 ...

不是所有厂家都有这个安全模块的吧!

网友AC:
可以考虑使用硬件辅助的安全功能,比如内存保护单元(MPU)和安全异常处理,来增强固件的安全性。

网友AD(2025-11-13):
RISC-V 安全固件可采用硬件加密、Secure Boot、内存隔离,结合签名验签、访问控制列表等方式保障安全。

网友AE:
RISC-V 架构的硬件加密方式依托其模块化设计和扩展指令集,结合专用硬件模块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加密加速指令扩展通过自定义加密扩展指令(如 AES、SHA、ECC 等),在 CPU 指令集中集成加密算法操作,直接在硬件层面实现加解密运算,减少软件调用开销。例如,针对 AES 的轮加密、SHA 的哈希计算等设计专用指令,提升处理效率。
专用加密协处理器集成独立的加密协处理器(如硬件加密引擎),与 CPU 通过内部总线通信,负责执行复杂加密算法(如 RSA、SM4 等)。协处理器可独立处理数据,降低 CPU 负载,同时通过硬件隔离保证密钥安全性。
物理不可克隆函数(PUF)利用芯片制造过程中的物理差异生成唯一密钥(如硅 PUF),该密钥无法被复制,可用于设备身份认证、密钥生成与存储,避免密钥在内存中明文暴露的风险。
内存加密与隔离支持总线加密(如片内总线数据加密)和内存区域加密,通过硬件逻辑对敏感数据(如密钥、固件)所在的内存区块进行实时加密 / 解密,结合内存保护单元(MPU)或页表隔离(PMP),防止未授权访问。
安全启动硬件支持硬件层面实现安全启动流程,通过内置的根密钥(Root Key)验证固件签名,仅允许通过校验的固件加载执行,防止恶意代码注入,常见于带可信执行环境(TEE)的 RISC-V 芯片中。

网友AF:
可以考虑使用形式化验证方法来确保固件的安全性

网友AG(2025-12-16):
对于risc-v架构来说,可以使用基于硬件的加密技术,例如AES指令集,来增强固件的安全性

网友AH:
为 AES、ECC 等加密算法,加密算法搞里头

网友AI:
可以考虑使用基于RISC-V的开源安全固件项目,如OpenSBI

网友AJ:
RISC-V 的安全固件没有固定模板,
通常以 M 模式为核心,
结合 PMP、H 扩展和安全启动,
从 MCU 到车载/服务器可逐级增强。

网友AK(2026-01-25):
①启动烧录只读分区 + Flash 读保护防固件提取;②开安全隔离 / 内存加密,加签名验签 + 安全启动,配可信执行环境 TEE 加固